DIY个X2钻铣用小魔头

楼主(2007-03-20):
13元买来后拉式MT3-B16钻接杆

车出头部直杆部分和螺纹,配园压紧母

装上50mm碗形砂轮

临时抓来1个工件试磨

磨前表面(铣)

磨后表面,因磨削量稍不足,局部尚有残余铣刀纹

结论:小工具实用,磨后表面有较高光洁度,但此种纹路方向不太美观

网友A:
不错,学习后照做一个。请教车MT3时如何保证同心,在车床上怎样夹持。

网友:
磨出的效果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学习后照做一个。请教车MT3时如何保证同心,在车床上怎样夹持。

直接装于车床主轴MT3孔内。用大车床时可加莫氏变径套。

网友A:
我的C2主轴孔是MT3是不是直接塞进去就行,要是其他锥度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C2主轴孔是MT3是不是直接塞进去就行,要是其他锥度怎么办。

当然,直接塞进去就行,顶尖顶上。不用顶尖时要敲紧,防止车时松脱;在车床主轴内加M12螺杆,将其拉紧也可。车床主轴锥孔大时可加变小的变径套。主轴锥孔小就只好用卡盘夹紧(锥柄尾部),顶尖顶上找正后再车

网友:
又一件好东西!要不要搞防护罩?

楼主:
嗯,严格讲应该考虑防护罩。钻铣转速不高,砂轮直径不大,故线速度也不高,使用时注意面部和眼部安全,控制好磨削量,并不很危险。

网友B:
要加水的!这样精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加水的!这样精度不行

已加乳化液,不过是用毛刷蘸加的。

网友:
老泡就是老泡。。。。。。。多加乳化液接着泡吧。。。。。牛

网友:
用碗形的金刚石砂轮要比这种砂轮头好多了!接杆也不要用这种莫氏锥度的!直接用车床车直杆接砂轮用!这样既能通过铣夹头夹在铣床上磨工件又能夹在卡盘上当砂轮磨车刀!而且这种碗形金刚石砂轮当磨头用时磨出的工件表面光洁度很好!价格是二十几块一个!

网友:
金刚石的不错!一直想买一个,可惜咱这没卖的。

网友C:
磨的工件上一张看看光洁度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磨的工件上一张看看光洁度咋样。

如图:

楼主:
碗形金刚石砂轮手头倒是有,但直径太大。俺的床子小,肯定带不动,有时间俺再寻寻。
采用锥柄是因为成品锥柄太便宜了,稳定性又好。关键还是俺床子小,有效工作高度不大,使用锥柄省去了铣夹头的长度,遇到较高工件时从容一些。

网友:
值得学习,好办法。用金钢砂轮。

网友:
     越来越精致了

楼主:
装上蝶形砂轮

装上筒形砂轮

找到小直径碗形金刚砂轮卖了,但内孔均是20mm,这个杆需要加套才能用。

网友D:
老泡太节俭咯,一个杆接那么多玩意!

俺是一个玩意配一个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泡太节俭咯,一个杆接那么多玩意!

俺是一个玩意配一个杆

你配的杆杆真多!
俺可配不过来这么多!

网友:
用锥柄连接 ,还用在锥柄后面打孔加拉杆吗?像铣刀一样

楼主:
买时就要买后拉式锥柄,自带后拉螺孔

网友E:
锯片铣刀上后有不同心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锯片铣刀上后有不同心的感觉

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