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6EXHP中一些调整参数(CCPM斜盘)

楼主(2007-03-21):
一、EPA
可以设定舵机左右的行程量,是否2边设定不同的EPA的话,舵机左右的行程量就不是相等的?
如果设定6通道(Pith)的EPA,是单这个舵机有变化,还是会影响到全部3个斜盘舵机?(螺距是通过3个舵机同时上升或下降来实现的)

二、D/R
设定一个通道的D/R比率,比如60%,是否意味着设定的这个通道的舵机的左右EPA都减少到60%?
效果相当于将2边的EPA都设成60%?
同问,对一个通道的设定,会影响其他舵机吗(还是一6通为例)?

网友A:
1、是;只是单个舵机
2、D/R不是单个通道,是设定整个斜盘运动的量,也就是说如果升降舵的D/R设置为60%,那么就会影响3个舵机的量,和EPA的数值关系基本就是你说的那样,是叠加的,但是EPA是设置一个通道,D/R是设置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D/R不是单个通道,是设定整个斜盘运动的量,也就是说如果升降舵的D/R设置为60%,那么就会影响3个舵机的量,和EPA的数值关系基本就是你说的那样,是叠加的,但是EPA是设置一个通道,D/R ...

那么在斜盘模式中,也有对斜盘动作量的设定,3-S模式下,有3个量,副翼、升降、螺距。默认都是50%
调整这里的参数,和调整D/R有什么区别?例如调整升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在斜盘模式中,也有对斜盘动作量的设定,3-S模式下,有3个量,副翼、升降、螺距。默认都是50%
调整这里的参数,和调整D/R有什么区别?例如调整升降。

SWASH里的那三个设置和D/R是一致的,是调整CCPM混控的总行程量,也就是说这个最后调定的量就是D/R100%的量,但有一个功能和D/R不一样,就是当百分比是负值时会将动作反向。打个比方,你刚装好舵机时,发现推油门1、2通道舵机都向上运动,但是6通道舵机向下运动,这说明6通道舵机反了,需要在控里的Reverse里面把6通道反向,这样,各个舵机的运动方向就都对了,但是当你打左副翼时发现斜盘向右倾斜,这时候就不能调通道反向了,就需要在SWASH那个设置里把副翼由原来的50%变为-50%就对了。也就是说SWASH里的百分比大小控制斜盘运动幅度,正负控制斜盘运动方向。

网友:
楼上回答的专业!

支持支持!
比我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

网友:
谢谢!学习了,这模友乐于助人,值得赞许!

网友:
提问题的提得规范,答题答得专业,这样的贴对新手帮助不小,多多益善!

楼主:
谢谢Koalar专业得回复,及模友们的关注。

我们就实际操练一下,以加深理解。

题目:螺距的总行程量是22度(+-11度),现在需要通过控来将螺距的变化范围减小到+-9度,可以通过哪几种方法实现?

我的回答:
方法一:减小3个斜盘舵机的下方EPA(原始为100%),用螺距尺量一个最大负角度(或正角度)-9度,记录此时3个舵机下方的EPA。然后直接将这3个舵机的上方的EPA也设置成该数值(理论来说应该就是+9度,严谨点的可以在用螺距尺量一下。--需要改变6个参数,即3个舵机的上下EPA,还要用尺量。

方法二:减小螺距舵机(Pith)的D/R(保持所有舵机EPA不动),同样的方法量一个负角度到-9度。--仅需改变一个参数,但仍然需要用尺量。

方法三:在斜盘菜单中,将螺距(默认是50%)减小到41%%,总行程就减小到18度了。--仅需改变一个参数,不要用尺量。

请各位专家帮忙批改一下。

网友:
方法一、方法二都能实现要求,但是这两个做法都是错误的、不科学的

网友:
方法一:EPA用来使斜盘上下运动的顶点是水平的,实际上EPA也只是微调,不要用它来调螺距
方法二:D/R也不是调螺距的,而是用来调整副翼、升降舵、方向舵的大小舵量的(能调螺距吗?),一般到设置D/R的步骤时,应该所有的东西都是调好了的,D/R只是根据个人喜好调整不同的操控手感
方法三:是正宗的方法,具体的螺距可以在之后的调整螺距曲线时用尺量

再补充一点:在使用遥控器调整之前,应该在装机时尽量保证机械上装得要合理,至少要在控是默认设置时,油门杆在中间时螺距是0、斜盘基本水平,这样,基本上油门在最高点和最低点时斜盘运动是对称的,这时候再使用控上的功能进行调整,调整好后要确定悬翼头在运动过程当中不会有零件发生碰撞,特别要注意当斜盘在最高或最低位置时推拉升降舵时,斜盘定位螺栓、限位槽、悬翼头等零件的位置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用客气,大家一起交流。
关于这部分的调整,建议LZ看一下前两天坛子上发的那个Bob White的450SE CCPM调机教学录象,讲得很棒,思路非常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