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研究★

楼主(2007-03-21):
★精密研究★

请问各位,大家有没注意到,飞机旋停时,机体是不是有一点右倾???

是为了抵消尾翼左推力???

如果悬停时,机体完全水平.,.那机机是不是会慢慢左移呢???(尾翼左推力)

3月23日:研究进展,我发现无风悬停时.如果要靠右倾来抵消尾翼左推力机子才不左飘,好象不对

为什么我们打驼让飞机右转(即增加尾巴左推力)这时,.机身为什么不是左跑,而是向右旋转(机头向右)

这个就证明了.悬停右倾,不是为了抵消尾翼左推力,大家说对不对?很希望有人能作出真实的理论解稀

masm32 :老兄,我们开始好象都搞错了, 到底是不是?????????????

网友A:
两码事
直升机不只悬停时机身会侧向一边、或是起飞时会向一边侧滑,主要是因为主旋翼的升力边不对称的缘故,比较容易理解的说法:假设你的直升机机头对准风向,你的直升机主旋翼是右旋方向,当开始加速的时候左边的主旋翼相对空速是=((rpm旋翼每分钟转速x玄长x3.141660)/60))+逆风风速,左边的旋翼=((rpm旋翼每分钟转速x玄长x3.141660)/60))-逆风风速,所以直升机自然会偏向一边;同时不同的空速所导致的升力差也就越明显。
这谈不上精密研究吧!多看看跟直升机有关的书、这一部分是属于初级理论

网友:
精密研究

网友:
有道理
我也发现悬停的时候机机是斜的

网友:
摆脱!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网友:
我也是只看到现象,不懂得原理。

网友B:
所以真实直升机的尾桨轴与主旋翼面是在一个平面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真实直升机的尾桨轴与主旋翼面是在一个平面上的

是哦!!

网友:
难怪我每次对头时总感觉机身是歪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码事
直升机不只悬停时机身会侧向一边、或是起飞时会向一边侧滑,主要是因为主旋翼的升力边不对称的缘故,比较容易理解的说法:假设你的直升机机头对准风向,你的直升机主旋翼是右旋方向,当开始加速的时候左 ...

这种解释对不上号.
        悬停时只要无风飞机右倾斜就是为了抵消尾桨的侧推力!不信的话你就把大桨反装反转试下.飞机悬停时将会左倾斜
        你的解释只是说明飞行中旋翼头需要空气动力补偿.还好旋翼头的设计基本完成了自动补偿.

还真是两码事..

网友A:
你说的是主旋翼的反扭力状态,跟悬停时直升机倾斜一边  真的是两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主旋翼的反扭力状态,跟悬停时直升机倾斜一边  真的是两码事!

那你解释一下在无风状态下悬停,倾斜旋翼所产生的侧推力靠什么抵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解释对不上号.
        悬停时只要无风飞机右倾斜就是为了抵消尾桨的侧推力!不信的话你就把大桨反装反转试下.飞机悬停时将会左倾斜
        你的解释只是说明飞行中旋翼头需要空气动力补偿.还好旋翼头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真实直升机的尾桨轴与主旋翼面是在一个平面上的

所以机身不会右倾斜

网友:
LZ.没搞错
        向右转向是尾推力作用在飞机重心的力矩所致.飞机是不可能向左移动的.因为转向过程中尾推力也不断的在转向,理论上飞机会沿着倾斜旋翼的顶点(既旋翼的轴线和垂直线的交点)做转向的同时也在做很微小的圆周运动..只是这个效应很微弱.如果要可意去试一下应该是有的.只是不知道能否观察到

网友:
真鸡重了,侧倾不明显但不是不倾

网友D:
:)

高中物理了,先回去补课再来:
1)飞机大桨因旋转产生一个反向的力矩;
2)尾桨为抵消这个反向的力矩会给一个和机身方向相垂直的力矩(大桨切线方向)
3)这样势必有一个和机身相垂直的力;
所以悬停机身不动,大桨势必是倾斜的。只是严重程度不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中物理了,先回去补课再来:
1)飞机大桨因旋转产生一个反向的力矩;
2)尾桨为抵消这个反向的力矩会给一个和机身方向相垂直的力矩(大桨切线方向)
3)这样势必有一个和机身相垂直的力;
所以悬停机身不 ...

楼主:
公告答案

哈哈,看来懂的还没几个
贴子是我发的,答案我来公布

大家看图,上图是模型的布局。尾桨轴比大桨平面低,所以向左边推的力,同时尾桨轴A位置的推力会使连接
尾巴的机身点B推动,然而,B点会有少许左推的力,所以旋头则相反成右倾,
如果尾桨A离大桨水平面的距离越长。则机身越右倾斜

如果A点是和旋翼面同一水平。(下图),则机身是不会右倾的,因为尾桨的左推力直接作用在大旋翼的反扭力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哈哈!!!!学习学习!!!见识见识!!

网友:
怪不得 真的直升机是不偏的 应为尾桨和主桨基本在一个水平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看来懂的还没几个
贴子是我发的,答案我来公布

大家看图,上图是模型的布局。尾桨轴比大桨平面低,所以向左边推的力,同时尾桨轴A位置的推力会使连接
尾巴的机身点B推动,然而,B点会有少许左推的力, ...

尾桨能把飞机推的倾斜,却不能把飞机推着左移?

        大桨和尾桨虽然都是产生动力的设备,但是作用力的表现却是反映在整架飞机的质心(重心)上的!

        打方向舵飞机转向并不是绕着主旋翼轴转动,而是绕着飞机质心(重心)垂直轴线转动 (经常见到重心不合理的飞机在自旋的时候大桨也跟着画圆圈就是这个道理.再不信可以在模拟器XTR里.把大桨轴和重心的距离从0改为0.1,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也就是玩直机一定要调重心的道理).

        所以尾桨轴和大桨在一个平面上起不到你所说的作用.要想起到你所说的作用,尾桨轴必须和飞机质心(重心)在一个高度上.

        部分直机尾桨往上翘,我的理解主要是为了安全起见.保证足够的离地距离.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意图.

       我搜索了很多直机照片,尾桨怎么安装的直机都有.似乎是重型直机往上翘的多.有些甚至超过旋翼平面的高度.由此可见尾桨往上翘与此题没什么太大关系.
        其中一个链接 http://www.our-sky.com/oubb/txt189168.html

网友F:
懂得多一点是好事,不过模友交流还是和气一点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懂得多一点是好事,不过模友交流还是和气一点好呀

好意见....OK

网友:
共同探讨下。。。。共同探讨下
希望这种技术帖子更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