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玩过黑鹰500EP Pro的DX看看

楼主(2007-03-21):
请各位给个建议,看黑鹰500EP Pro以下配置是否有问题:

1。使用原机40A无刷电调、原机500级无刷马达、AKE VINA 2200mAh/11.1V/25C锂电

2。尾舵及陀螺:GY401+S9650

3。CCPM舵机:DFM18100  x3  (不知安装是否有问题,性能怎样?)

4。遥控:6EXHP +R146iP (考虑到天地飞九通还没有上市,目前确实不想买别的九通,感觉太贵,前期六通只要稳定应该就可以了)

以上配置合适否,请各位玩过黑鹰500EP Pro的DX看看。

黑鹰500EP Pro会比黑鹰400V2好很多吗?不知耐摔否?谢谢

网友A:
18100舵机有点长,装到500上比较麻烦,用那只蓝色的就很不错了。

网友:
一:配置上除了控略显差了点,其他配置都OK。
二:只要是飞机都不耐摔,不管是模型还是真机机。

网友:
越大的飞机越好飞,但也越不耐摔。所以400肯定比500耐摔(相对而言),但500可以减少摔得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100舵机有点长,装到500上比较麻烦,用那只蓝色的就很不错了。

蓝色的是什么?还望说明白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