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普通铁钉淬火当轴,可行不,怎样淬火好?

楼主(2007-03-21):
普通铁钉比较好挫,又带有有大头,想把头挫扁了做轴,就怕不够硬,想淬火,不知道是不是烧红了扔水里就可以?
水泥钉硬,但是一挫就滑

网友(2007-04-21):
水泥钉够硬了,但粗要磨光滑,用无心磨效果最好。
铁钉简单淬火不够硬的,渗碳是比较难的,以上这些工作绝对比买现成的贵,不建议。

网友:
md,见了这个帖子,觉得当初  金属材料及热处理全白学了,到现在一点用没有,什么珠光体啊的--------------kao---

网友:
直接买滚针轴承的滚针不行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弹簧加热后让它漫漫冷却,这叫做退火。这会令弹簧的硬度降低,弹簧变软。

网友:
首先要知道属于什么材料的,碳素钢还是合金钢等,根据材料选择加热温度和淬火介质(水,油或空气冷却),淬火后还要回火,弹簧一般都是弹簧钢,不能用水淬,冷却速度太快会变脆,应用油.放一般的煤气炉上温度不够.一般的土办法是用喷灯或乙炔枪烤.钉子水淬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听别人说淬火,可我一点也不懂得其要领,我曾经将一个汽枪(当年还可合法使用)弹簧烧红后扔进水里,以为可增加弹力,结果拿在手上压一下就断为三截。

我也自己试过,但好象和你有点区别,弹簧的话我是让它漫漫冷却,之后增加韧性,不容易断。 钢齿轮我是烧红5分钟后,放进废机油里迅速降温,可以增加表面硬度,还掉了一层皮。 就是温度不好控制,我就是放进隔壁饭店柴油炉猛烧一番。

网友:
很简单,丢给热处理厂就好了,不过铁钉热处理没用,是材料问题

网友(2007-03-21):
热处理是很专业的行业,不要再做徒劳的尝试了,

网友:
铁的怎么能淬火?除非渗碳 或者用氰化钾

网友:
这学问太深了 全世界无数的人在研究它 所有的研究者都是到死都不得要领

网友B:
常听别人说淬火,可我一点也不懂得其要领,我曾经将一个汽枪(当年还可合法使用)弹簧烧红后扔进水里,以为可增加弹力,结果拿在手上压一下就断为三截。

网友:
淬火 不等于 烧红后放到水里

有空看看金相、材料等方面的资料。

网友:
轴承受的力量不大 铁钉也能凑合
力量较大 把水泥钉扔炉子里烧红 然后扔煤灰里埋着 等它自己凉 用金刚石小锉挫起来效果好
力量挺大 找别人帮忙给你做吧

其实去一些模具配件商店或气动液压配件商店 里可以买到各种直径的棍 轴承钢的少见 45#钢的很多 只要不是奸商坑你 一般不会卖给你铁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