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 9X-2如何通过陀螺仪控制二电调二电机的功率?

楼主(2007-03-21):
想通过
陀螺仪
控制二电调二
电机
的输出功率,来自动保持我的一架双电动螺浆垂直机的水平。
可是不知该如何连接和设置。各位大师请帮个忙。

网友A:
把风门通道用Y线分成两路,一路直接接电调(左),另一路接入陀螺仪,经过陀螺仪再接入(右)电调,调整陀螺仪安装位置及感度,应该可以让飞机保持水平.
纯理论分析,没实践过---

网友A:
补充一下
注意风门通道不能推到最大!
因为电调不同与舵机,舵机可以根据接收机送来的0.5ms-2.5ms信号转到指定位置,而电调一般只能根据接收机送来的1ms-2ms信号控制电机输出功率0%-100%

楼主:
多谢gavin001,
如果我还想进一步手动控制左右马达的马力,上面的连线好像就不行了。
还有其他办法吗?难到还需要一个专门的混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