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失速螺旋,,,,,,,,,,

楼主(2007-03-21):
 关于失速螺旋,,,,,,,,,,的验证,,,,,,,,下次模友碰到此情况,,试试推杆,,加油,,看能不能改出,,,,,以前上学时老师教的,,,,,,,,,,

网友A:
你们老师是谁啊,准确的说是先推杆,加油其次!呵呵

网友B:
螺丝要推杆加油改出,第一次听说

楼主:
呵呵,要试了才知道,,,,,空动课上讲的,,,

网友C(2007-05-27):
飞翼能否用这个方法?我飞的是KILL的飞翼,不过感觉好像失速螺旋好难改出啊.....还好难炸!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的:推杆目的是减小机翼迎角,加油目的也是减小机翼迎角,都可以。
实际操作中的问题是:推杆和加油后飞机在短时间内下冲更厉害,失速问题是解决了,只是你可能没时间和高度再把飞机拉起来了。

网友E:
重點高度要夠高,否則沒機會解開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