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有没有必要买金属升级件

楼主(2007-03-21):
最近流行起了金属风暴,什么零件都要买金属的。其实我觉得这根本没有必要。
质量好的塑料件强度就很高,而且有韧性如果摔机要么没事要么就断,有助于分散应力。
而金属的零件就不是,金属件大多都不用弹簧钢做吧?所以一摔就变形,而且哪个变的形一半还看不出来。
就拿全金属璇翼头的飞机为例,本来好好的头就挺贵,万一哪次一灭车,又没降好,结果在飞就不是拿回事了,所有零件都发生了轻微形变,结果就是飞机在天上荡秋千,有只能提高转速了。
各位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单选投票
, 共有 82 人参与投票
1. 一定要买
13.41%
(11)
2. 有必要
7.32%
(6)
3. 没必要
4.88%
(4)
4. 只有关键的零件才买
71.95%
(59)
5. 肯定不买
2.44%
(2)

网友A:
赞同!
要是摆着看的话,金属件确实上档次。

网友B:
也不要全都升级为金属件,把重要的部件升级就可以了,留一些塑料件。这样万一摔机,塑料件断裂,保护金属件。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C:
楼主,首先你要明白一点就是,飞机不是用来摔,是用来飞的,同样不管是金属件还是塑料件也不是用来摔的,升级金属件是为了提高操控精度,随着我们的飞行技术的提高,于是我们不管飞3C还是飞3D,都会对我们的每一个动作精益求精,塑料件相对与金属件软一些,在某些剧烈的动作中就会变形,精度就会有偏差,动作就自然而然的不到位或者不准了,特别是飞3D,在剧烈的正负螺距变换中,变距机构的受力是相当大的,比如象雷虎的那种翘翘板式的变距机构,采用塑料件就当然不如用金属件精度高。
所以升级金属件是为了提高操控精度,而不是利用金属件的强度减少摔机的损失!

网友D:
部分升级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E:
请高手指明哪几个部件值得花钱升级

网友F:
原帖由
呼哧
于 2007-3-27 15:14 发表
请高手指明哪几个部件值得花钱升级
如果是雷虎V2.5,升级悬翼中联,副翼平衡框,翘翘板A臂。

网友G:
有MONEY一定升

网友H:
金属升级件一是提高性能,二是保证安全。提高性能与否仁者见仁;但是安全性考虑的人就很少了。比如摔机,大桨锄到地上,飞机报废是甭说了,金属所料都完蛋。但是塑料的一摔都碎了,不定哪个碎的部分飞出来。。。。后果。。。。金属的变形,不至于飞出来。计算一下,50级油直,大桨的桨尖速度是500多公里每小时,这么块的速度哪个小塑料碎块飞出来受得了?!很多金属升级件虽然华而不实,但是如果从安全角度出发是100%有必要的。

网友I:
我认为3楼说的没错,
我认为3楼说的没错,我门大多数模友都不是什么技术很好的高手,谁敢说他肯定不摔机,所以将大部分升级成金属后还是有必要留一个地方是塑料的,这样摔机的能量有地方释放就可以保护其他金属件在摔机不是很剧烈的情况下保持原样了

网友J(2007-04-25):
新手还是用塑料的比较好些,飞行成本低嘛!!

网友J:
请问:jj很难看摔在草坪上,损失会很惨吗???

网友K(2007-08-03):
关键的地方 诸如 十字盘肯定要买拉!!!

网友L:
上金属的还是有它好处的!

网友:
什麼都可以不換,但是必定要換就是鼓油碟。

网友:
关键的贵重部分换金属的,廉价的易损用塑料的

网友(2007-09-09):
摔了再换金属件

网友:
金属看起来比较帅吧

网友(2008-04-07):
有条件的还是换金属的.

网友:
有条件还是换机

升的不麻烦吗?还贼贵    够机时就想清楚  买什么飞机好    一步到位  省心

网友:
主要看自己飞行技术水平来决定了!没有什么必要跟不必要,如果升级了让你觉得飞机性能提高了,那就必要。感觉不到,那就是不必要,只可以用来炫耀!
以我经验,将花在升级件的钱花在油上面,会让你进步更快!
多飞,就会明白过中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I: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我认为3楼说的没错,我门大多数模友都不是什么技术很好的高手,谁敢说他肯定不摔机,所以将大部分升级成金属后还是有必要留一个地方是塑料的,这样摔机的能量有地方释放就可以保护其他金属件在摔机不是很剧烈的情况 ...

对头哈

网友(2009-05-16):
引用 网友H:
金属升级件一是提高性能,二是保证安全。提高性能与否仁者见仁;但是安全性考虑的人就很少了。比如摔机,大桨锄到地上,飞机报废是甭说了,金属所料都完蛋。但是塑料的一摔都碎了,不定哪个碎的部分飞出来。。。。后 ...

是呀,安全是最重要的,等炸到人就深有感触了

网友:
只要技术好!什么件无所谓

网友:
有必要的还是要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