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这样飞正常吗?

楼主(2007-03-21):
飞起到50CM左右时,雷鸟就会向右后->左前这样来回绕圈

但有时候就比较稳定,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我是超级菜鸟,所以我也不知道

网友:
先检查十字盘是否水平

网友:
重心要调好,十字盘要平,其他就是技术了

网友:
正常,地效, 升高点看看,

楼主:
升高了也一样,今晚飞到有3米高,然后是。。。重重的炸

结果损坏了第二支平衡杆

楼主:
这种现象很奇怪的,今晚修好机再试飞,偶尔会出现

但又有几次飞得比较稳,只要稍加打舵就能稳住机,有次甚至可以放手能稳定5秒

网友:
留意当中

网友:
如果机子水平,.倾斜盘水平,

初步怀疑是大桨不对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起到50CM左右时,雷鸟就会向右后->左前这样来回绕圈

但有时候就比较稳定,为什么会这样?

换个尾电机试试,,貌似是尾电机快不行了或者是尾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起到50CM左右时,雷鸟就会向右后->左前这样来回绕圈

但有时候就比较稳定,为什么会这样?

大桨太紧,松一下就好了

网友A:
电池绑好了吗?是不是电池重心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绑好了吗?是不是电池重心不对

nod,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原因,重心不对,产生进动

网友B:
如果LZ是指在基本不动杆的情况下出现这种现象 那说明机子调整的比较理想 如果十字盘有倾斜的话 那机子就不会做绕圈了 就会直接朝十字盘低的方向飞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LZ是指在基本不动杆的情况下出现这种现象 那说明机子调整的比较理想 如果十字盘有倾斜的话 那机子就不会做绕圈了 就会直接朝十字盘低的方向飞出去了

调好机在没重摔机的情况下,有时较稳,有时乱跑,而且发现,拉起得太快出现乱路的机会多点

网友:
我也经历过这种情况,可以完全放手不管,最长一次有2分钟,还跟守车的大爷聊天。
一个高手说了:控制技术还不过关!
确实这样,再练练吧。

网友:
雷鸟的尾浆在炸过之后,和齿轮得结合就不太好了。最好粘起来。

网友:
玩了几个星期,感觉悬停的稳定性跟电池有关,每次满电玩起,感觉好稳,但用到2/3电后,JJ 就不怎么听话了,到处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