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做KT板机翼的上反角,知道的请进~~~

楼主(2007-03-21):
结合的那条边要向里修出一点弧度,像下图,不然做不出上反角的。

但是我有一点不明白,这个弧形到底要怎么修啊才能使KT板弯折后可以形成一个斜面,形成上反角,要是修不好的话,弯折后就不是一个斜面了,我实在想不清楚,
还有在连接的时候如果只用胶水沾上的话强度够吗?
如果做成两段式的机翼(带上反角)那么两段中间粘到一起后,机翼下平面会有一个角度,不是平的,大家又是怎样固定到机身上的?
请高手指教啊 ,如果能发图讲解那么小弟感激不尽了

网友:
没图 凭 视觉 漫漫 修理
强度  要加碳

楼主:
图片在这里,

楼主:
还请大家进来看看啊,我看到很多人都用KT板做上反角,麻烦你们给我说说好不,我很着急啊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有谁能告诉一吓?非常感谢!

网友A:
根据翼型的高度和上反的角度算出要切除的部分(3楼虚线部分内的)
去翻下中学的数学书咯,根据2个角度(上反角度和直角)和一边长(翼形高)算另一边长

网友:
把机翼放在平直的桌子边,按上反角角度固定好,再用砂纸打磨。超级简单的方法哦,楼主千万记住不要跟其他人讲。

网友:
如果做成两段式的机翼(带上反角)那么两段中间粘到一起后,机翼下平面会有一个角度,不是平的,大家又是怎样固定到机身上的?

可以将机身上的翼台做成浅浅的V形,然后用橡筋固定

网友:
借贴子问如何加强上反角?

我正在造的练习机是 2000克重的, 如果用翼助+纤维胶带的方式肯定不够强度.

速度快一些时机翼上反角处会对折的.
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加强.
初步打算用铝合金片弯成角度后粘在下弧面, 不知道这方法管不管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帖,我觉得6楼说的比较好,科学的计算方法,我一开始怎么没想起来 呢.
哎,真丢人,还大学生呢,连这个都想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帖,我觉得6楼说的比较好,科学的计算方法,我一开始怎么没想起来 呢.
哎,真丢人,还大学生呢,连这个都想不出来

不懂就问,没啥丑的!

网友:
上反角好切出来,主要是如何加固的问题.而且机翼还最好是好拆装的.加固不好很容易折断的!请大家讲讲是怎么做的给个好的建议!谢谢!

楼主:
就是啊,怎么加固的啊?请高手进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
KT上反角的加强其实是很简单的——用层板做两个上反角腹板就行了,分别粘在机翼前梁和后梁。至于机翼的固定8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找一小段钢丝(和碳杆内径差不多粗的)按上反角的角度弯成V型两端分别插入加强用的碳杆的内孔,用A\B胶粘结后在粘到机翼上

网友:
有最简单的办法:
沿机翼梁的方向划平行两刀然后涂胶水嵌两木片

简单牢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翼型的高度和上反的角度算出要切除的部分(3楼虚线部分内的)
去翻下中学的数学书咯,根据2个角度(上反角度和直角)和一边长(翼形高)算另一边长

就是这个样子,复习一下三角函数吧。

网友:
固定在机身的问题么……我想这种情况一般是舱身机啦,机身左右两片支撑,中间是空的,你机翼底下什么形状都没问题。

如果是片身,只有加斜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