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31 EPP吊机的疑问

楼主(2007-03-21):
在练吊机的时候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在遥控器上调副翼偏移,并固定一个值,吊的时候,机身能保持一阵不转,然后有时往左转,有时往右转,而且转的速度还比较快!检查机体也没有什么松的地方,怪得很。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很正常

元帅就是不一样,一语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流

如果转得慢,说是气流似乎还说得过去,好象转得蛮快的,而且没什么规律!
基本上,吊起来的手感和模拟器差不多,唯一不同的就是副翼,完全不知道它会往哪边转!在模拟器上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
会不会是调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很正常

网友C:
这款EPP SU31 性能如何? 相对于其他3D机,炸机的损坏程度是不是更小些?

楼主:
果然是调机问题,副翼连杆穿过EPP机身时,搁到机身,机子有点双浆,震动后影响副翼,就引起莫名的转动,现在好了!所谓气流引起的转动是很缓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EPP SU31 性能如何? 相对于其他3D机,炸机的损坏程度是不是更小些?

是比较耐摔!性能很好,慢速也不容易失速,个人觉得还行

网友:
SU31买成好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