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經曲折, 終於收到"碳刷王"寄來的高含銅碳刷了!

楼主(2007-03-22):
真要多謝"碳刷王", 出錢又出力, 大好人, 大慈善家!!

"碳刷王"寄來的高含銅碳刷

已然飛了約30小時的lama 電機.

新換上的碳刷, "碳刷王"的碳刷是反過來90度的, 要挫一下平!

网友:
碳刷王是。。。?

网友:
   拜托楼主PM我碳刷王的联系方式,想搞些在我的尾电机上用.

网友:
旧碳刷不能用了吗?看上去还有好大一块啊,呵呵,俺的CN12飞了快60小时了,外面看碳刷还很大,呵呵

网友:
终于收到了

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发现耐磨性比原装的差一些,在004的370电机上能用3小时(11.1V锂电),004的尾电机上能用7小时,LAMA2的180电机上能用8小时,以上都是以其中一个碳刷磨到很薄为标准,也可能是电机铜头磨损过度的缘故,近日又搞到一批,0.5圆一对,太多了用不完,准备在淘宝上卖给有需要的模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刷是反過來90度的, 要挫一下平!

不是反过来,小碳刷很多是这样设计的,刚开始接触面积小,可以使铜头快速“吃”进碳刷,建立良好的接触,不过在使用很多对碳刷后,铜头会出现凹槽

网友:
对,并不是可以一直换炭刷下去,一般3次就比较勉强了,铜头磨损太厉害,效率变得很低,磨合期变得很长,也使人很烦,特别是主电机,初期电流不够,接触面不够啊,力不足。

网友:
我的004主电机已经在用第6对碳刷了,这种碳刷含铜量高,导电性好,不会有不够力的情况,而且由于导电性好,一点点接触面积就已经够了,不需要磨合

楼主:
換了新碳刷後, 飛了2塊電, lama還沒可以飛高, 不知道是不是還沒過磨合期還是铜头太黑了!!

网友:
这种碳刷装在LAMA的180电机上不用磨合,直接就可以飞,你的飞不起来的原因,可能和铜头太黑没什么关系,可能是电池老化,或者电机退磁,你好象用的是LAMA4的130电机,买一个4驱车的130电机把磁铁换上去看看

网友:
另外要注意检查电机后盖是否装好,不要装歪,装好后应该转动顺滑,如果除了磁铁吸住的力量之外,感觉有卡住,就要轻敲后盖边缘,直到电机轴没有卡住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