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006陀螺仪★

楼主(2007-03-22):
各位用WG006的
陀螺仪
(60#36#37#机都是)
尾巴锁的住吗??我的会慢慢的转,反正不能锁定点
如果调一下微调.,可以使尾巴不转,...如果都要用微调,那陀螺仪还有个鸟用啊???

网友A:
WG006的陀螺仪速度比较慢

网友B:
控制较慢但可用,走走航线无问题,3D就不行了

网友C:
我的也是会慢慢的转,而且是顺时针转

网友D(2007-05-04):
有没有调过尾舵指数

网友E:
尾舵指数怎么调?我的是007的,也差不多.

网友F:
我的37#也是会慢慢顺时针转偏尾啊!G006的陀螺仪是不是会这样还是我没调好啊?

网友G:
我的也是.????而且中心点会飘.一会儿偏左一会儿便右.不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