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3首航断头,超搞笑(有视频)

楼主(2007-03-22):
大家猜猜什么原因
http://video.163888.net/496051

网友A:
哈哈我也总犯这个毛病摔两架飞机了,起飞前一定注意检查发射机和飞机的各舵

网友B:
事前功夫不足!!!!我也试过

网友C:
我看也像升降舵反了,我自己就这样炸过,当时只顾看副翼反没有,没注意升降舵,教训啊, 嘿嘿!!

网友D:
走路都走了好长一阵…………

网友E:
 我每次起飞前都要检查舵面情况,

网友F:
细心点好~~

网友G:
我的呕象!

网友H:
又一个血的教训

网友I:
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

网友J:
什么配置?

网友K:
店主的这款J3应该是沧狼模型店的,这款的配置是380电机配有刷电调,我目前一共买过两架,有一回也出现过楼主这样的情况,但是不像楼主爬的那样高,所以机头没断,只是机头处有折痕。以后飞起要仔细检查,楼主不要泄气,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楼主:
楼上正解!!!

网友L:
恩,几乎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现在我非之前都要做检查,甚至每个起落都要做检查,就是这样才能减少损失,经验要慢慢积累,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