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维修记

楼主(2007-03-22):
我的6EXHP已经打开无数次了.

第一次是为了换美国手.

后来不知道是我换手的时候没装到位, 还是本身设计的强度有问题, 升降舵的回中弹簧拉着的那个小东西的固定轴居然断掉了.
那天正在飞模拟器(幸亏只是模拟器), 就在决定要收工的时候, 忽然听到发射里面"喀嗒"一声, 升降舵就软掉啦. 当时以为只是弹簧没勾好松脱了, 打开后盖, 掉出来一根细细的塑料轴——这下完蛋咧...

开始找工具: 电钻, 镊子, 锉刀, 尖嘴钳. 找到根细铁丝打算换上去.

钻孔的时候发现还真有难度, 里面空间太小了根本施展不开. 左试右试都不行, 钻头太短. 无奈找了一段长点的铁丝自己磨了两下改成一根临时的长钻头, 终于歪歪斜斜钻了个小孔.

小圆锉扩孔, 剪铁丝, 安装. OK~!

----------分----------------割----------------线----------

装好以后一看, NND, 升降舵的杆子中立位置偏了差不多有一格. 原来这玩意还不是随便换根轴就行的, 轴的位置非常重要. 轴偏一点点, 杆子就跑很多.

再开!

看了一下, 钻的孔位置有点偏下了. 没办法, 这么点地方, 弄出个孔来已经是满头汗了, 位置还真难对.

我扩, 我扩, 我使劲扩!

为什么很多人说这种运动可以带来快感捏? 反正我没觉得...

把孔往上扩一扩, 再换一根细点的铁丝做轴. 什么? 再细点的没有了? 那就曲别针上! 曲别针拉直, 剪下一段长度差不多的, 一头弯一下免得从孔里脱出来, 感觉像是在做舵机的拉杆. 另一头也穿好, 再90度折过来, 长了一点也懒得剪了, 折回去还可以防止以后扎手.

前后动一动, 调好杆的中立位置. 手头刚好没有胶了, 怎么固定是个问题.

没办法, 刚刚剪剩下来的那段也利用上吧. 旁边的电路板上下都贴好电工胶, 曲别针折成勾子的形状, 夹紧在板子上, 另一头也弯成个勾子, 拉住刚才穿好的轴, 加上另一边弹簧的拉力, 刚好稳住.

装好后盖, 开机试一试, 还不错, 感觉不到和以前有什么差异.

----------分----------------割----------------线----------

终于大功告成了.

现在要做的就是祈祷, 剩下的三根轴不要再出什么乱子啊, 这才一根就已经够我喝一壶了.

现在不在家, 晚上补图吧. (到底要不要上图呢, 实在不想再打开一次了...)

楼主:
图来咧~~~~

1. 开盖

2. 这是完好的轴的样子(副翼, 挂掉的是升降舵)

3. 罪魁祸首

4. 曲别针顶上, 旁边另一段勾住

5. 换个角度看, 电路板上的绝缘胶带

6. 杆子基本在中间了

7. 顺便秀下脏兮兮的电路板, 那芯片看着就像烧了的一样

完工, 手艺太烂, 勉强能用就行了. 但愿不要再出问题啦.

网友:
咋还能把这东西,弄断呢

网友A:
lz猛人!!!
fu的材料越来越不结实了。。
不过看结构似乎和4vf差不多,建议楼主收个坏掉的4vf换上尝试一下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6EXHP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打开看过内部,原来是这样啊,,不如4F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猛人!!!
fu的材料越来越不结实了。。
不过看结构似乎和4vf差不多,建议楼主收个坏掉的4vf换上尝试一下

好像不行哦, 要换的话可能整个前面板都得拿掉, 那样的话和4VF差得就不少了, 微调, 开关什么的开孔都不一样.

网友:
祝楼主试飞成功!

网友:
 这样弄来弄去,使用还安全吗?

网友:
FUTABA国产后和JR差距越来越大啦

网友:
现在futaba的东西做工差很远了

网友:
把断的地方拍照贴上来,看看是不是注塑时的缺陷!

网友:
我的升降舵那轴也断了,也是中间打孔加钢线修好的。

网友:
不会吧…………为什么不找保修呢?

楼主:
不会吧…………为什么不找保修呢?

这东西...买的时候就问了没有保修的.

把断的地方拍照贴上来,看看是不是注塑时的缺陷!

已经钻成这样的, 拍不了啦.

网友B:
刚飞了翼龙回来, 安全到家.
就是飞机上了一次树, 技术问题, 不怪这个控.

网友C:
这些小塑料件,最怕怕了。

网友D(2007-04-22):
全塑料的摇柄座

网友E:
FU的低端质量有问题,就连FF9的面板都是便宜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