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w电磁感应炉线路图

楼主(2007-03-22):
主图

电源

楼主:
T1 ,T2 初级绕8圈  次级两组也是各8圈

IC1。。。IC4 图上型号TC4420,可能使用中发热厉害,可换为TC4421s。

Modus Operandi:
Low voltage power supply, colored red in the schematic:
120Vrms is applied to the primary winding of transformer T1, and is stepped down to approximately 12Vrms with 1.5A of continuous current handling capability. The raw AC output of T1 is then rectified by bridge rectifier BR1, and filtered by capacitor C1. C1 is 6 individual 470uF 35WVDC capacitors in parallel for a final value of around 3000uF. The raw DC from C1 is then applied to regulator IC1, whose output provides precise voltage regulation for the control circuitry. The output voltage of U1 is adjustable from ~ 1.5V to 18V by potentiometer R1.
Control electronics, colored blue in the schematic:
A 494 type controller IC is the heart of the control electronics. This integrated circuit has several useful features, namely built-in UVLO (Under Voltage Lock Out) and duty cycle control which greatly simplifies circuit design. For this circuit, the TL494 is set up as a simple oscillator that puts out a square wave, variable in frequency from 5kHz to 120kHz, with pulse width variable in duty cycle from 10% to 90%.
Clean power from the logic supply is applied to pins 11,12, and 8, and if the voltage is greater than ~7.0V the chip will power up. The output frequency is adjustable with potentiometer R6, and the output duty cycle is adjustable with R4. Capacitors C3, 4, and 5 are for local decoupling and smoothing. All components associated with U2 must be physically located within a couple of inches of the IC.
The square wave output of U2 is applied to the inputs of gate drive IC's U3 and U4, which provide buffering and current drive capability. U3 is an inverting type, when it's input is HIGH its output is LO. U4 is a noninverting type, when its input is HI its output is HI. These two IC's drive the primary of isolation transformer T2 through DC blocking capacitors C9 and C10, which are necessary to prevent current spikes arising from the magnetization of T3's core. The primary side voltage is magnetically coupled to each of four secondary windings, which drive a specific power MOSFET in the power electronics section.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ransformer T2 can be found in the last section of this webpage.
Power Electronics Power Supply, colored purple:
120VAC is applied to a voltage doubler circuit consisting of bridge rectifier BR2, C15, and C16. C15 and 16 are also used as filter capacitors. The output is taken at the negative side of C16, and the positive side of C15. The
Power Electronics, colored green:
An H-bridge topology was chosen for its ability to handle many kilowatts of conversion power. The main power devices are Q1 - 4, and are N-channel enhancement-mode MOSFET transistors, used as high speed electronic switches in this application. The MOSFET's in the bridge switch in a diagonal fashion, with Q1 turning on at the same time as Q2. At the next switching transiion, Q1 and Q2 will switch OFF as Q3 and Q4 switch ON. To make things easier to understand, imagine that time is frozen and MOSFET Q1 and Q2 are ON. As you visualize this with the schematic, you can see that there is a current path from GND, through Q2, through the primary of T3, through Q1, and finally to positive 350VDC. Now, we will step forward in time to the next switching transition, where Q1 and 2 are OFF, while Q3 and 4 are ON. Now you can see, that a different current path is formed from GND, through Q4, through the primary coil of T3 (other direction this time!), through Q4, and finally up to +350VDC.
Now all you must do is realize that 60,000 switching transitions take place every second!
With every transition, current is forced into the primary of output transformer T3. As this happens, the current is coupled into T3's secondary winding, and stepped up many times its original value. T3 is a current step-up, voltage step-down transformer. There are many hundreds of amps flowing in the secondary, and because the work coil is in series with the secondary, it means that many hundreds of amps are flowing through it too.
Extreme AC currents in the work coil produce a powerful AC magnetic field around it. This field couples into nearby conductors via induction (transformer action), and if the field is strong enough it will induce hundreds of amps into the conductor itself. If the conductor is not a perfect conductor (i.e. if it has resistance), heat will be generated...and the stronger the field, the more heat!
So to wrap it up, induction heaters heat inductively.
Performance:
So far I have been very pleased with the performance. The waveforms all look good, there are no signs of instability, and wow will it get things hot quick. It will raise a 3" length of 5/16" diameter drill bit from 60F (cold water) to 1500F in 7 seconds at 550 watts. The waveform in the above picture is the primary coil, notice the ringing from resonance in the output transformer. The lower two pictures show the 5/16" bit in the work coil, which is 6 turns of #8 stranded. It cherries after a little while but stays mechanically solid.

网友:
哪个网站

楼主:
好东西不应该冷藏。何况在我国网站尚无DIY资料如此全面。
http://www.hvguy.4hv.org/ih/2500Wheater.htm

网友:
哪个网站,在来些炉子的照片

楼主:
60k的,应该是中频炉了
我来乱译,有误拍砖,别砸死就行,活着就还有一些熔炼帖给大家。乱译就是意思意思。
彩色电路图中,
ENC-机箱地
LOGIC-逻辑地
POWER-电源地

红色模块-低压组件
老美用110v  我国用220v  只要输出15v直流就行 注意变压器输出交流是12v且保证不低于1.5A  通过R1可调控输出 范围1.5~18v

蓝色模块-控制组件
TL494 是个脉冲发生IC。组件提供频率为5kHz ~120kHz,脉宽10% ~ 90%的脉冲信号  频率由R6调节 方波占空比由R4调节 脉冲方波信号经U3、U4(线放IC)放大提供给隔离变压器T2的初级触发信号 T2另4个次级提供4个MOSFET 功率管以触发能量 C9和C10能防止T3回扰电压毛刺

紫色模块-系统供电组件  给功率部分供电
背了! 老米的110v民用在此电路能出350v直流,但220v按此电路会提供双倍直流电压700v!你说不背吗?
但原理图给细致了不至于背得太远 能输出350v直流就行。这里大大狎们要闯关了!把桥的下端(同零线)和两电容相接的那根废了如何?电容要改吗?咋改?改啥?斟酌

绿色模块-输出电源组件 给工件加热线路
4块MOSFET构建桥式能量开关电路 强大数kw能量由此轮流供应转换电感T3  以对角方式同时作用于功率变压器T3   每个MOSFET提供给T3初级线圈最高+350v直流电压   在MOSFET轮流开关作用下60k的交变电场在T3次级与工作线圈L1回路中产生数百安的强电流

通过试验  对一3英寸长、直径5/16英寸的钻头加热 在550w功率下 经7秒 其温度由60F升到1500F(狗日的用F ,不懂换算) 工作线圈L1缠绕6圈。

T2   T3 的参数  老外没有大公无私!基本原理有了 剩下的就是用料等  工业上像L1这玩意儿应是紫铜管“包”循环水 可用空调管代替

楼主:
日!鬼佬没给T3的参数  懂行大侠 应知用什么材料作铁心 初级用了普通绿电线 次级用了镀?金属编织带且每匝隔离绝缘

网友:
这个我搞不来,我顶

楼主:
T3 细致照

楼主:
能干点什么?

*对小金属件热处理  特点干净 可在饭桌上边吃饭边处理
*熔炼金 银 铝及合金 青铜 黄铜 锌合金 高频下很多金属都可以

当使用矸埚等玩意儿 必然可把家 教室 商铺当车间 炼丹。。。。。

网友:
没有看见能融化金属呀

网友:
当心电磁辐射,除非不要命了。

PS. this guy is crazy, have a look at what he was doing ...

网友:
哪个功率电源是倍压整流 220V用全波整流就可以了

网友:
 用了多少钱?

网友A:
这可是大牙的爱贴啊!早干嘛去了?现在才来?想死我了!
全部收藏!

楼主:
通过T3细图判断
初级线圈的绿线匝数应该是16上下
次级匝数显然才2匝  根据原文 它是铜镀锡编织线

根据实物图  环状的应该是T2
由首帖估计 初级是8匝  4个次级也是8匝 采用普通电线绕制

所有零件最贵的应该是4只IRFT460   其次是变压器 TC4429

疑问在于 T2 和T3全部工作在5kh~100kh的次高频状态 应选择什么铁(磁)芯、环
特别是T3  满足其物理需要就要考虑其用料  根据视图它似乎是4只电视机的高压包铁芯叠出的
不知这个判断是否合理?

讨论 讨论吧

老外让那些保守行业秘密的人真的见了鬼了!让钟情于熔炼和热处理的爱好者们高兴地见到高效电加热的期望!

熔炼金属的各种炉具 它们的效益在能源紧张 污染严重的今天 特别需要重新考虑 就电热效率而言
电阻炉 小于 50% --是否夸大结果请呼应并拍砖!
感应炉 近 90%   --就电磁炉高于85%宣传就知  感应炉加密封后效率必近90%
微波炉 近 90%   --国内尚无DIY实验 果真成功 岂不有现成的东西 那就‘太有才了!’
等离子炉 不详    --那是科学家们玩的东西

其他炉
煤炉  效率低于30%  但特方便 炉底吹风便可炼丹 因煤价以及住楼习惯它快不着调了 我仍爱它

焦炭炉 效率和温度略高于煤炉 煤价升 焦炭必升!比煤炉干净多了 住楼人可搬上家里操作

液化及管道气炉 效率低于50%温度太低 气公司可能为安全起见 混合什么东西 让它加热温度不超过千摄氏度 最大不妙是:熔炼炉头(E文burner)用什么 效率和安全咋样?

丙烷气炉 效率低于50% 特点温度高 炉具资料E文网上随处可见 但购买气体在我国大成问题!!

请喜欢烧火和打铁的兄弟们跟帖讨论吧!!!!!

楼主:
回13帖  当热量积累足够(加热时间延长而已),保温措施得当(包于矸埚而非棉被),坚物可融!

回14帖  你的图简直棒极了  妙极了  可惜这火炉子最高350V   成不了100000v以上高压的大气候  当你家34寸大彩电高压包出现特别特殊意外时 可能会遇见这钟情况  拉弧最多长0.05M  这时人类必须小心 其他周边零件是否挂了!
对于5kh~100kH的交变磁场 若能量足够--磁场密度极高 当金属物质进入 会有电子涡流  集肤效应等磁电现象产生。对一手指而言 若套戒指(非玉) 戒指周边会发生现象叫做热传递!请小心保护戒指!  若不套戒指 手指安然

楼主:
电路图所涉及的玩意儿  应该叫感应加热器  不应直取其名叫“XX炉” 本人笔误 E文水平差 见谅

网友:
要能融化,铜铁铝就太有用了,坚决支持,继续讨论.

网友:
好家伙~!!NB,,,只是好象我用不上~~~~~~~

网友:
做一个玩玩.

网友:
感应铜管如何泠却了.

网友:
不用冷却,铜管发热不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可是大牙的爱贴啊!早干嘛去了?现在才来?想死我了!
全部收藏!

网友(2007-08-04):
我想做一个这样的炉子,请问楼上的哪位做过,线路图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B:
贴龄才四个多月,不算太长,跟一下挣一分 ,想知道有谁作了,成功吗?:loveliness:  大晶牙难道没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龄才四个多月,不算太长,跟一下挣一分 ,想知道有谁作了,成功吗?:loveliness:  大晶牙难道没做吗?

有难度!大晶牙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C:
等着吧,我准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着吧,我准备试试

说干就干啊!
做成了,一定会是本坛第一精华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着吧,我准备试试

如果成功,会有人买的.

网友:
帮我做个行吗?

大大小小多可以

网友:
好东西,在热轧无缝钢管生产过程中,中间加热工序就有用中频加热炉在线加热钢管的,山东有一家

网友:
家用电磁炉也有2000w的啊

网友:
好炉 功能不少

网友(2008-04-01):
好贴不能让它沉下去我的炉子还没做好呢

网友D:
咳,这个比较简单。
有人造的话有问题可以问我。我干过500A的igbt 电焊机。这个频率是多少? 电压是多少? 交流的好干

网友:
使用中频手术刀的输出直接驱动大功率的管子行不行?

网友(2008-10-17):
有线路板图,没线路板走线图,不大好刻线路图?

网友(2009-08-11):
这个东东有人做成了吗

网友:
很好,很强大!不知道家里的电表受得了不?

网友(2009-09-22):
必须要有人做出来,必须的,我等。。。我等。。。

网友:
感应加热的功率大了,变压器和感应圈要用水冷却了,感应圈和感应变压器的输出级都是用铜管绕制,管中通水冷却!我接触过的电子管100KW高频感应加热机的电子管屏极也用水冷却,屏极电压就14000V左右!

网友:
我想用家用的电磁炉把线盘拆了,用T3来代应是有可能成功的哦,当然要加上水冷什么的

网友:
强烈支持自己做啊

网友:
有辐射测量计的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咳,这个比较简单。
有人造的话有问题可以问我。我干过500A的igbt 电焊机。这个频率是多少? 电压是多少? 交流的好干

这位看来是大拿了,那我就顺便请教一下:
俺已先建造了一个概念模型,见附图,一个使用两片IR2110的全桥式感应加热器。(一块主板,一个变压器,一个用来测试的感应圈,电容等)
振荡部分使用TL494,驱动使用两块IR2110,频率100K至200K间可调,占空比大约20%,也可从0调起。
匹配为初级回路用隔直流电容器驱动初级线圈,次级有时并联补偿电容(各种情况都试过)
Fet用的是4只IRF840,
电源电压从约20V加到100V。
从示波器上看到肯定是**了谐振状态,可以将贴片加热到很烫。
现在的问题是,场效应管也很烫,(驱动电压,波形保证没有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场效应管是否硬开通,又如何避免硬开通?
以及变压器的漏感问题,是否这个漏感对发热有很大影响?
以及还没想到的方方面面?
恳请支招,俺做成功的话一定奉献资料,立志让这里的毒友们人手一台感应炉,一边吃饭一边炼丹!

网友E:
我正好也在做了,照片是我做好的控制板,测试好两天了,烧了几个器件,现在参数都调好了。
频率范围:50KHZ-270KHZ
占空比:4%-90%

照片

焊好的控制板

焊好的控制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正好也在做了,照片是我做好的控制板,测试好两天了,烧了几个器件,现在参数都调好了。
频率范围:50KHZ-270KHZ
占空比:4%-90%

楼上同志哥啊,
你也安排了两个大可调电阻,我的也一样,一个调频率,一个调占空比,不约而同了,有点意思
多多交流。
俺已经构思好了下次实验的方案,正等有空实施。

网友:
太有用了,感谢楼主!

网友:
期待成品,期待制作过程,我等学习模仿

网友:
要是能用电磁炉改的话我马上改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炉 小于 50% --是否夸大结果请呼应并拍砖!
感应炉 近 90%   --就电磁炉高于85%宣传就知  感应炉加密封后效率必近90%
微波炉 近 90%   --国内尚无DIY实验 果真成功 岂不有现成的东西 那就‘太有才了!’
等离子炉 不详    --那是科学家们玩的东西

所有的炉子电阻炉效率最高,电能直接转换成热能效率是100%,实际效率看你的保温方式。如果完全隔热,效率是100%,当然实际做不到。罩式炉效率比较高,井式炉因为开口在上面造成大量漏热,效率最低。如果用在家庭用电炉直接烧水,因为没任何保温措施所以效率极低(但做成电热器在热水瓶中烧水,因热量散失极少,效率就95%以上了)。

其他的电炉都需要先转换成其他的功率源,然后才能放热。因为比电阻炉多了一道能量转换的过程,所以效率都更低。
我们一般讲XX炉比电阻炉更省电,说的不是效率高,很多加热条件下不需要像电阻炉那样整个加热(比如表面淬火)。这样会比较省电。

网友:
这么好的贴子不顶,对不起楼主!

网友:
56楼的朋友,你的作品我看了,如果其它都对的话,我估计你的问题出在最后一个输出变压器上,横载面太小,线应是多估的铜线,最后的加热圈的直径太大了点!

网友:
好东东啊,做一个不知道要多少大米

网友:
56楼的!想和你交个朋友!讨论下这个高频炼丹炉!我QQ:191775046

网友:
十分关注!可惜没有进展了,淮备自已做了。。。。

网友:
这两天有了新的进展,我用半桥驱动方式做的,交流电压调到180V时,功率达到了380W左右,一根钻头放进线圈里一下就红了,本来想继续调高电压试的,不过很可惜,TC4422又烧掉了(可能是次品吧)。
今天下午去了电子城,想找点器件来换的,这样在国庆放假这几天是可以调出来,唉,可惜了,电子城却早早的收滩了,没办法了,只有等国庆过后才能继续调试了。等调出来后另起一个主题再来谈吧。

网友:
 期待楼上大作哦

网友:
这里的4420这么还分尾号吗
TC4420CPA TC4420EOA TC4420EPA TC4420IJA TC4420MJA 这么这么多的尾号的
主要用那个尾号啊

网友:
我查了TC4420和4429差不多,用5脚的哪种来作推动级可能不存在功率不够而且还可以加散热器!87915521我看你的功率管不象是IRFP460哦!不知是什么管子?

网友:
导磁炉是否可以改制?

网友:
这个图纸应该是有问题

很可能会导致发生硬开通现象,场效应管会剧热,
俺回头有空再详细谈谈。

网友:
期待新的进展!

网友:
用320A大功率MOS管有刷电调来改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顶一下,支持各位达人的炼丹炉!希望你们早日成功,小零件热处理就方便了。

网友:
电调来改!原理不一样,不太可能哦!

网友:
几千瓦的变频器可以吗

网友:
哪位大哥给个pcb的图好做板子

网友:
太好了.不顶都不行!

网友E:
首先在这里先提醒大家不要迷信国外的电路,所有的电路必须在实际应用中才能得到确ren,本贴中的电路我经过反复调试得出的结论是电路不可行。
前期我依照贴中的电路制作出了电路,但发现MOS管很容易损坏,而MOS管损坏后又会导致TC4420和TC4429损坏,经过多次调试得到的情况一样,最终找到原因是此电路中驱动MOS管的电路没有死区,实际工作中会出现两个MOS管同时导能而短路的问题,此时电路会很大而烧坏MOS管,继而导致TC4420和TC4429损坏。
看来我也是太迷信国外的电路了,其实只要当初调试时,将电路接在低压电源上,并将半桥电路的中点断开接上个灯就可以看到短路现象了。现在是烧过多个管子才发现到问题之所在,现在我测试时,将半桥接在30V直流电源上,12V灯上最大的电流都到了0.4A左右了,如果接在350V直流上,那瞬间的电流之大绝对可烧完回路上所有的器件,有可能还会导致火灾。由以上情况得出结论是此电路完全不可行,希望大家不要依照此电路继续制作了。
另请教电子高手怎样处理半桥电路的死区,怎样在电路上增加死区避免两个MOS管同时导能的方法,先谢了。

网友:
参照逆变焊机的做法,后级驱动用脉冲变压器,加入反馈环节,闭环控制!逆变焊机反馈环节出了问题也容易烧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首先在这里先提醒大家不要迷信国外的电路,所有的电路必须在实际应用中才能得到确ren,本贴中的电路我经过反复调试得出的结论是电路不可行。
前期我依照贴中的电路制作出了电路,但发现MOS管很容易损坏,而MOS管损坏 ...

是哦,我也是同感,可以看到我前面的帖子,我也怀疑这个电路。
主要是硬开通与联通的问题,图纸上看不出对策。
我已经琢磨好了一些办法,
可以用STC单片机直接推IR2110,死区时间什么的都可以轻松搞定。
长假时又做了点实验,把这玩意儿看的比较透了。
感觉离成功越来越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哦,我也是同感,可以看到我前面的帖子,我也怀疑这个电路。
主要是硬开通与联通的问题,图纸上看不出对策。
我已经琢磨好了一些办法,
可以用STC单片机直接推IR2110,死区时间什么的都可以轻松搞定。
长假 ...

用单片机驱动的方法我也想过,但驱动的频率太低了,很难做到100KHZ以上,所以算不上高频加热电路,其加热效果也不是很好,用FPGA来做效果会好很多,但价格也高上去了,实现难度也高。
另外看了下电磁炉的电路,觉得改为高频加热电路也是不可行的,一个是频率比较低,另外它是用IGBT单管的主电路,最高频率也无法超过100KHZ,感应的次级还必须是铁磁性的,不然无法形成磁回路,所以电磁炉是无法用来改高频加热电路的。

网友:
有没有 中频感应的小炉
功率1000w以内的
这种电磁感应炉 纯属烧包 还不如 弄个电阻炉方便

网友:
江湖中有玩刀枪剑斧的,也有玩琴棋书画的,我们在这里玩的东西也算江湖中一神器。虽然我还没玩,但我看到其中几位....激起了我的血液。期待下文。

楼主(2009-10-23):
两年以前的贴,现在终有高手试验了!这两年中,看了一些电磁炉的东西,总觉原国外电路问题严重,一是所谓上几个好友说的"过零"问题.二是原电路无保护装置,烧管是很自然的!此泊来只是一般原理性的玩意,开发者源于高压闪电试验电路,很不讲究--必须注意消化后吸收.至少应降低大负载电力电压倒几十伏.
另外按电磁炉原理,功率管的大电流"吸收"应有出路.

网友(2010-04-08):
不知道大大们有没有做成功的?

网友:
TL494有死区电压控制的

TL494中文[1].pdf - Adobe

网友(2010-10-03):
进度如和?成功了没?卖我一台?

引用 网友C:
等着吧,我准备试试

网友:
这个电路实际是一个工作在开环状态的低压大电流高频开关变压器。功率变压器(1楼电路中的output transformer和4楼电路中的T3)的初级一般是几十-100匝。而次级一般只有1匝至2匝。匝比较一般的开关变压器大很多。从而实现高压小电流到低压大电流(几十A-100A)的变换。为了减小次级高频交流电的趋肤效应、提高电流承载能力,次级采用的是数百股几十微米线径的镀银铜线编织成的铜(网)带。负载是铜管做成的电磁感应线圈+线圈中间的感应炉中的金属。铜管组成的感应线圈与炉中的金属再次组成一个变压器。只是这个变压器中没有铁芯,电磁场直接暴露在空气中。

下面说说我的一点粗浅的看法,帮助大家分析失败的原因:

1)驱动电路先天不足,无法产生足够的死区时间,造成上下桥臂同时导通,形成穿通短路,瞬间烧毁功率MOS。一般开关电源设计中要求上臂完全关断到下臂开始开启之间的时延至少要有4ns以上,才能保证安全,否则就可能会造成穿通短路而烧管子。

大家说这两个电路图设计有问题。仔细对比一下发现1楼的图更完善一些,但如果不精心设计选择合适的元件和印刷板走线,可靠性也很难有保证。4楼的图基本上不可用(但其驱动变压器初级增加的肖特基二极管对驱动IC的安全更有利)。这个电路中最难做好的就是驱动电路。

最关键的原因就是驱动电路中的隔离变压器自身的特性决定其没有死区时间。必须通过其他方式来人为的制造死区。TL494的死区时间对于变压器驱动电路来说是没有意义的。真正起到死区作用的是驱动变压器次级的电路。比如1楼的驱动电路中的肖特基二极管(1N914)就是用来加速功率MOS(这里的这个符号不认识,看起来好像是IGBT似的)关断的。而开启时则是通过3.3欧的电阻正常打开功率MOS。这两者之间的时间差就正比于死区时间。对比看看4楼的电路就会发现其中根本就没有任何延时措施,甚至连基本的稳压管钳位保护都没有。由于变压器的特性,即使TL494由于死区时间设置会让4420同时输出低电平,驱动变压器的输出绕组上仍旧会瞬间变化极性,从原来的上管开启、下管关断瞬间变为上管关断、下管开启。也就是说上臂的功率MOS从开启到关断和下臂的功率MOS从关断到开启是同时进行的。由于一般常用的功率MOS的开通时延远较较关断时延为低。这样就会造成上臂尚未关断时,下臂已经开始逐步导通。一般在Ton一半左右的时间时就会出现上下臂同时导通的穿通短路现象。实际上功率MOS是可以工作在这种瞬间高功耗的状态的。只要不超过其安全工作区(参见MOS手册)。如果直接接220V试验的话,穿通短路时的峰值功耗可以达到上千瓦。这是任何我们可以买到的功率MOS所无法承受的。所以楼上有朋友通过降低电源电压来试验是可以勉强工作的。但这时开关损耗可以上百瓦。效率极低。解决这个问题无非有以下几种方法。一是增加功率MOS开启的延时时间。比如在1楼电路中可以增大3.3欧姆电阻的阻值到10欧。二是减少关断时间,比如采用比1N914开关速度更快的肖特基二极管,或者提高关断电压。这样不对称的措施可以补偿MOS管关断时延长的问题。还有一种做法是采用不对称驱动电压。即改变1楼驱动电路中2D1和2D2的压降。2D1取10V,2D2取15V。即开启电压为10V,而关断电压为-15V。由于功率MOS的开关时间与栅源电压成正比。所以提高关断电压可以使功率MOS从开启到关断的时间更短,而降低开启电压则使功率MOS从关断到开启时经历的时间更长。但后者也是有代价的。即增大了开启损耗。好在功率MOS的开关损耗中关断损耗要比开启损耗大,所以只要不过大的增加3.3欧姆电阻,开启电压不低于10V,还是可行的。三是降低开关频率。但这是其他方法都无法解决死区时最不得以的方法。勉强能用,但如果不彻底解决死区和穿通短路问题,很不安全。而且由于开关频率增大,开关电压器磁芯的体积、初级和次级的匝数都要增加。得不偿失。

2)初级缺少阻容能量吸收电路。在功率MOS进入死区状态时,会造成初级线圈漏感的储能无法释放。能量通过初级漏感形成高压瞬间击穿功率MOS。击穿后高压通过栅极电路加载到驱动变压器次级,反馈到初级后再次击穿驱动IC4420。楼上的朋友在试验时降低了电源电压,可以缓解这个问题,但如果变压器设计的不好,漏感大,仍旧有可能在较低的电压下击穿高压的功率MOS。这点要务必小心。

3)这个电路缺少许多电磁炉设计中的“点火”电路。也没有缓启动功能。只要一接电源就会按照功率电位器的功率直接输出。这时如果作为负载中的铜管内的坩埚没有金属或者量太少,就会造成轻载。由于电路是开环的,没有负载反馈电路。所以一直以恒定的占空比输出。这样会使功率变压器在轻载时,其初级储能无法释放,造成高压击穿功率MOS。如果在初级增加阻容能力吸收电路会有所改善。但最好还是设计一个点火电路,并增加缓启动功能。

顺带回答楼主的另外一个问题。电路中用的是倍压整流电路。这是为了降低MOS管和变压器的初级电流。110V整流后155V,输出1000W功率电流可以达到10A(考虑效率和功率因数)。而倍压后MOS管电流可以下降一半。600V30A的管子很容易买到。而300V60A的管子就难买多了。

网友:
分析得好,专业,赞一个

网友:
我的知识有限。胡写的。还请高手指点。

另外选择开关时延短的功率MOS也会有帮助。我们一般见到的IRFxx0之类的管子开关时延特别是关断都比较高。有的有上百纳秒。必须在驱动电路中做出足够的补偿。代价就是开关损耗较大。最好的办法还是选择关断时延短的管子。如果关断时延可以做到50ns以下,加上适当的驱动延时,穿通短路的危险就会大大降低了。

网友:
怎么没有谐振频率自动调节电路?负荷不同,线圈电感也不同,谐振频率也就变了,不工作在谐振频率,加热效果就很差了

网友:
还有微波炉,这个频率不可能被金属吸收,怎么可以用来加热金属呢?就是中频炉也只能直接加热铁类材料,其他非磁性材料得用带铁坩埚间接加热吧

网友:
如果成功可以自己在家铸造零件和金属热处理了
    期待有人成功

网友G:
参考下PC电源吧 网上大把电路和讨论 关键点:增加MOS 管以及换 电流大些的推动管 驱动变压器可以不换 另外 修改PC电源的输出主变压器 要保留反馈绕组。
另外 这类东西 有不少成品的 加热轴承什么 用途不少

网友H:
  功率2500W恐怕不止吧,,我火锅那个电磁炉就2000W了..倍压整流那个应该是日本用110V市电吧,,我们这有了应该有500V的电压,,直逼功率管的耐压了..不过还是很感谢楼主无私

网友I(2011-05-04):
按一楼的的电路图DIY。试验结果。频率100KHZ。350V改成24V T3变压初级电压0---150V交流(用数字万能表)求助各位大大。加350V电压。大功率管G40N60B3。耐压600的管子顶得了吗?

网友J:
终于等到了

网友I:
5月5日。改350V成110V。。。加温正常功率全开偏小。。。。加温速度慢。各个管子基本没发热。。。明天试试350V电压。上帝保佑。。。。别烧我RMB

网友I:
回复 网友K:
请问95楼师傅RC吸收回路取什么数值。还有我的T3变压器80:1。 感应圈用一直径1CM的大半圆。做出来功率很小。RC取C222 R10欧。是不是合适。

网友L(2011-07-11):
如果成功,会有人买的.

网友M:
 糟了 我中毒了

网友N:
几千瓦的机用的功率管不是一般的贵,稍不注意就烧了,没几个折腾的起啊,还是煤炉子实在

网友O:
很好,收下学习

网友P:
膜拜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