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人改装过教练功能?

楼主(2007-03-22):
很多低档次的控不带教练功能(初入门者这种控比较多)~~请问有没有高人改过这个,或者提供一下此功能的原理介绍呢?

网友A:
应该是个门控电路。教练按键按下后,切断学员遥控器的信号输出,同时开放教练员遥控器的信号输出。论坛上以前有文章争论关于4VF模拟器插头第4、5脚是否要短接的问题,我想其实短接4、5脚后就相当于按下了教练开关,切断了PPM信号到后级高频信号放大的通路。顺着这个思路应该很好改的。至于其它的遥控器可以类似处理。(注:以上本人未实践过,欢迎拍砖)

楼主:
谢楼上解答~~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其实很简单

不用什么门控电路,找个T4VF看看就加一两个电阻加得合适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什么门控电路,找个T4VF看看就加一两个电阻加得合适就行了

不是吧~~我想应该有开关切换,不然两个控的信号混在一起不就乱套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我想应该有开关切换,不然两个控的信号混在一起不就乱套了么?

是这样样的,机子本身的信号用了个大电阻衰减很小,用外边的控加上大信号来,就抑制了本身机的信号,这时外边的控起作用!!

网友:
有个具体点的电路图看看就好了,以前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练按键按下后,切断学员遥控器的信号输出,同时开放教练员遥控器的信号输出。

  是不是该“按下后,切断教练员信号输出,开放学员信号输出”呀,我不懂,是照操作的道理想的哈!

网友C:
我有研究過,請參看看以前的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mp;highlight=%2B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研究過,請參看看以前的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mp;highlight=%2Bms

网友:
我的控是E-SKY的,好像有点不一样,可以指点一下小弟改一下不:loveliness:

用电压表测:   黑色线   0V    地线
              红色线   1.54V       PPM输入(听别人说的,我也不大清楚)
              白色线   3.81V       PPM输出
              橙色线   9.91V       电源正

红色圈的元件看样子像二极管(用表测压降0.6V左右),不过PCB印着R15

网友:
把你的主板的pcb和接口的pcb的反面掃描或照一個清晰的照片給我看看,在這裡或發油香都行,
5483@VEGAMEDICAL.CN

网友:
这两张图是朋友(刚入门的新手)的4VF电路板图,顺便也贴上来对比一下

认真看了一下,两块板这部分的电路很相似,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容易做点:loveliness:

网友C:
既然輸入輸出都知道,剩下的就好辦了,看圖,紅色的是你要加的

网友:
ESKY 6通CCPM的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輸入輸出都知道,剩下的就好辦了,看圖,紅色的是你要加的

谢谢啊,这下知道怎样做了 下次朋友玩飞翼时连上他的控,我也可以玩了(一部飞机两个人玩  )

网友:
呵呵,要兩個一起玩還有一些細節問題,如妳們的搖桿微調要先調一致,防止遙控器切換時雞身會抖一下.......
助你  "教練飛行" 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