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家用微波炉熔炼

楼主(2007-03-22):
想起这个鬼佬的玩意儿吧

我只知道一点e文,斗胆乱翻,给出那老外的意思:
*做半球腊杯 俩  (狗日老外没给球的半径大小,不过关系不大)
*在半球表面涂附专用陶瓷浆内含石墨(狗日老外没给配比和厚度,这问题严重)
*在上述的浆子干后(这话老外没提到),再涂附磁铁矿砂
*在上述的浆干后(老外又没提),再涂附莫来石浆料
*加热除腊
*熔炼金属时,用绝热的、可穿透微波陶瓷纤维材料包裹“圣杯”
还有:

*使用家用微波炉800w到1000w(1000w以上难道废物吗?但也很少有售)
*转盘不要
*用胶布封了风扇孔
*使用时侧倒放(老外挺省怕重物压坏炉子,明早还要给蜜热面包)
*17来分钟可熔融330克的银子(老外暗指熔融1公斤的银子不要1小时)

完           错误遍地   诸位见谅!!!!!

我就看出这多东西。如那位弟兄单位有微波炉,自己又想炼金子,银子,铸鼎(MINI),不仿为大伙试验一下!
注意切忌让上级和喜欢热饭的同屋们察觉
别把金水滴到炉里以免让炉子升值为金炉

忘了那网站是

网友:
不象融金属的貌似造原子弹材料U235的。

网友:
可以吗?

微波炉说明书上说不能放金属到里面.

网友:
微波炉顾名思义是用微波来加热,用的频率是24. 5亿赫左右的超短波,它由磁控管产生,经微波炉金属器壁反射再反射后,被炉中的食物吸收。
  食物能吸收微波是因为食物中含有水分。水分子为极性分子,一端为正极,一端为负极,而微波是电磁波,有正半周与负半周。24. 5亿赫即表示该微波在一秒钟内变换正负极达24. 5亿次,每换一次,水分子即跟随反转一次;由于水分子一直振动反射,也就摩擦生热,热被食物分子吸收,食物就会变热、变熟。
  并不是任何容器都适合装食物放进微波炉内加热的,譬如金属容器就不能。这是因为金属会反射微波,使食物中的水分子无法吸收,且会发出刺耳的声音。微波容器必须能让微波穿透,进入食物,又能耐高温,不致燃烧或分泌出毒素,所以纸木餐具、漆器、某些塑胶等都不适合,瓷器、陶器、耐热玻璃、聚丙烯、聚乙烯以及微波炉适用的保鲜纸都可以使用。

网友:
用微波炉熔炼金属主要就是金属外边那一层,
那一层实际上就是耐火砖,这砖可以在炼钢的企业或者有铸造的地方找到。
放在微波炉里边砌成封闭的空间,将要熔炼的金属放在里边。
功率较小熔铝不成问题,熔点高于铜以上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关于微波炉加热金属  希望大家对感应的物理作用必须有所认识  对电磁功效必须明了
否则一切符合原理(未必符合规矩)的探讨未必尽被采用
一种新奇的发现并非合于常规  但原理在那里就有人会设计“圣杯”出来!
请仔细体会第一帖中几层中间物质的物理功效。否则一切探索就会当成谬误。。。。。。

声明:本命题并非玩笑

找到原文网站:
http://home.c2i.net/metaphor/mvpage.html

本人对此等谬误感深兴趣 故存在电脑多时 觉得有必要拿出来大家回味

网友:
深入讨论的结果,必须是大胆的尝试!
谁能为我们提供一台微波炉?

网友:
1 微波辐射 怎么保护自己 微波炉的那个屏蔽没有了 到处都是微波 人不会熟嘛 微量的也不知道有什么伤害啊!
2 爆炸 看影视作品好像微波炉里面一团面都能爆炸 看来挺悬
安全第一 没有专业知识 我不搞这种危险的东西 除非我有能力控制住(车床铣床也危险 但是有能力控制 微波也好 化学类的也好 专业知识缺乏 ) 反正我不会为了DIY去做危险的事情 就算去做 也应该尽力去把危险程度控制住

网友:
   俺没金没银不用试了

网友(2007-05-08):
引用 楼主:
*使用时侧倒放(老外挺省怕重物压坏炉子,明早还要给蜜热面包)

人家原意是可以放更多的东西

网友:
放清洁球可以燃烧。

网友:
感兴趣,继续啊!

网友:
危险啊!记得以前将有金属镶边的餐具放在微波炉里,微波炉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火花四溅,很恐怖!!!

网友(2021-12-30):
并不是微波直接加热金属  而是加热外面的容器 容器再传热给金属

网友A:
看起来效率会很低,如果是低熔点金属,还不如去买个饭店用的猛火灶头,用液化气加高压阀,用耐火砖砌个简单的小炉子就能熔炼铜铝了,如过用乙炔气那更爽,可以在家大炼钢铁了,这种办法价格很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