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 V3的问题

楼主(2007-03-22):
我的LAMA V3尾巴老向左转,微调已经打到最左了!还是不行 ,请问高手们怎样解决?飞机是新刚买回来的!!才第一次飞,请问是有问题的吗?

网友A:
好像要调4合1上的混控比或陀螺感度
我也新手,嘿嘿

楼主:
在哪调呢请问?LAMA 的遥控器好像没什么可以调试

楼主:
那请问LAMA V3可不可以调舵的角度的?就是打舵机的灵敏度

网友B:
调节机机上面4合1的混控(第二个调节孔),如果尾巴向左记得好像是顺时针方向调。

楼主:
逆时针是调什么呢

网友B:
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
逆时针尾巴向右
顺时针尾巴向左
其实混控也就是调整上下浆的转速来锁尾

楼主:
LAMA 的舵机可以调的吗?

网友C:
原帖由
wbspza
于 2007-3-22 15:19 发表
LAMA 的舵机可以调的吗?
LZ 需要多学习下了

网友D:
可能是主马达跟尾马达的比例调整不对(一直往左,比例太小就顺时针变大;一直往左,比例太大就逆时针变大)
还有可能是飞行一段时间后,主马达跟尾马达发热导致转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