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个新西达40A的问题

楼主(2007-03-22):
1\这个电调没有散热片,没问题吗?
2\这个电调可靠吗?因为现在的AIRBOSS 35A偶尔会断一下(在家用3D模式悬停,基本都是飞了3分多钟后就断一下..悬停模式没问题,排除了发射\接收问题),无法判断是什么问题了,只能用替代法看看!

网友A:
加上最保险
主体加上散热片 然后把它的BEC分离出来也加上一个散热器 这样会增加大概10g重量

网友B:
看看在5irc的说明,应该是用中进角才不会出现你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