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想法,不知能否可行?

楼主(2007-03-22):
飞行游戏的手柄能否与遥控设备结合来玩飞机?
或者说设备能造成如下图这种样子呢?
要是可行的话玩起来不就更像真了?不就更爽了吗?

网友:
好主意!
估计杨格的遥控改装就是基于这个想法!

网友:
其实没得啥子难度。不过携带,外场使用都会麻烦很多。。

网友A:
没甚么难度吧,用那个14通的改装板,接上这个摇杆的电位器,利用一下其他遥控的发射电路,估计工程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甚么难度吧,用那个14通的改装板,接上这个摇杆的电位器,利用一下其他遥控的发射电路,估计工程也不大

你出点邮费要那位大兄弟帮忙搞定一下嘛

网友:
这倒是提醒了我,以后玩IL2时可以把控也接上,这样又能多几个轴 就是不知到时可能同时识别摇杆和控,可惜现在摇杆不在,不能试试了

网友:
搞成这个样子恐怕最大的难度在于你要在外面飞JJ的时候都得带上个固定遥控用的小台子吧 否则一手怎么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