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混控器是这样用的吗?我的混控器是不是坏了?

楼主(2007-03-22):
前几天在猫哥的店里买个混控器和其它一些小东西,今天跑了N远才从快递公司把东西给取回来(快递不送到学校,所以就自己跑去拿了),由于是个新手,根本不知道混控怎么用,就自己摸索了,我先是用两个舵机直接插到接收机上,舵机一切正常,然后我就把舵机拔掉,把混控器对应的插在刚才差两个舵机的通道上,在把舵机插到混控器上,发现其中一个舵机一直在跳舵,另一个正常(发射机已经打开,电机也正常工作),我怕是舵机出了问题,就把两个舵机对调了一下,发现原来跳舵的舵机不跳了,而另一个舵机在乱跳,我想应该是混控器有问题,
请问是我操作不当不会用混控器还是混控器本身就是坏的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
检查混控的信号输入输出线,是不是接近了电调,不过这个可能不大。。
混控和舵机不兼容,换个别的牌子的舵机或者混控看看
还是建议在控上混控。。。毕竟现在一个fta-6a才200左右。。一个好的混控都70多了。。

楼主:
我的舵机是E-SKY的,混控是在猫哥那买的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8a5265e51eb69.jhtml
不知道这两个是不是兼容的

网友:
把混控器插到接收机的那两个插头换一下试试

楼主:
哈哈,对调了一下接头就搞定了,现在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