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式球头扣的DIY

楼主(2007-03-22):
买了好几包球头扣,感觉装上很松动,于是动手改为调节式球头扣。
第一步:钻孔
第二步:开槽
第三步:上螺丝
方法简单易行,其他直升机的球头扣也可以这样DIY。

网友A:
强度会受影响!

网友B:
 强度不夠吧

网友C:
楼主的锯子不错,哪里产的?多少钱?

楼主:
 强度影响不大。
锯子一般的五金店就有卖,我用的线锯条厚度是0.3mm的,好像太容易断了~~~
价钱不知道,是公司采购部卖的,Made in Japan

网友D:
用锯字机的曲线锯条,装潢材料店有售,大约0.80元一根.或用细齿钢锯条,在砂轮机上打磨窄,有2mm即可,以前用过很好用!!!
加工好的可调节球头套强度经过破坏性测试,强度几乎没有变化!

楼主:
破坏性测试?如何做呢?
是用拉力计拉?TTF测试?
自己用弹簧称拉一拉就行了~~~相对于舵机的扭距而言,就算舵机扫齿了球头扣也不会断的

网友E:
我也这样干过,挺好用的,就是担心强度,所以又拆下来了。

网友F:
已经有这样的成品拉。

网友G:
好象有点悬

网友H:
 不如换个

网友I(2007-08-04):
 几块钱一包,至于这样吗

网友J:
好....
想到几块钱一包,哎,,,就算了...
但仔细一想,这玩意拆装不需要"球头钳"啊.也有适用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