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叫悬停~~??~~~

楼主(2007-03-22):
么样才叫悬停呢~

是在空中一动不动,还是在很小的范围内飘啊飘的呢~??

网友:
你能控制住飞机就可以了

网友:
 手能离控,JJ不动,该算悬停吧~~~

网友: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
老鸟们说是:有根棍子顶住机机一样,一动不动。你相信吗?

网友:
以静制动,是直机操控练手的必经之法,

网友:
只要做到人控制机机,不要被机机玩回头就行了,管他什么悬停。

网友A:
我练到:飞机至少20秒可以保持在5cmX5cm的范围内,其实更小,不敢说,怕大家说我吹牛。
室外、几乎没风的情况下。

当然,也不是每次都能这样的,要努力之后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练到:飞机至少20秒可以保持在5cmX5cm的范围内,其实更小,不敢说,怕大家说我吹牛。
室外、几乎没风的情况下。

当然,也不是每次都能这样的,要努力之后才行

请问一句,在多高的程度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比你高就可以了!

网友:
加油。突破心理防线!

网友D:
我认为最低一级的悬停应该是这样的:起码一分钟以上不落地,管它怎么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句,在多高的程度上?

1米高度,眼睛高度我做不到

网友E:
    其实要看机机来,有些JJ 本来就达不到那个程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要看机机来,有些JJ 本来就达不到那个程度的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最低一级的悬停应该是这样的:起码一分钟以上不落地,管它怎么晃。

 我的4#最久一次晃了10几分钟,老控制不住,漂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练到:飞机至少20秒可以保持在5cmX5cm的范围内,其实更小,不敢说,怕大家说我吹牛。
室外、几乎没风的情况下。

当然,也不是每次都能这样的,要努力之后才行

上段视频!

网友A:
靠,叫板!

叫板就叫板吧,视频没有。
等1个月,我改中国手成功之后再搞视频给大家看吧~~

网友F(2007-05-20):
悬停就是悬着停: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悬停就是悬着停:loveliness:

网友:
我的观点

如果能够任意姿态下想用手接机可以很快的调整好然后成功接机不失误,这个级别的jj悬停就算入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板就叫板吧,视频没有。

等1个月,我改中国手成功之后再搞视频给大家看吧~~

俺相信,因为俺在大的室内场地里面,偶尔能做到几乎不动
上一段一个月前的视频
http://www.56.com/u11/v_MTMzODQ4OD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