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 V3的飞行问题

楼主(2007-03-22):
我的LAMA V3今天刚买回来,飞行的时候发现尾巴老会向左偏,微调打到最左还是一样,后来经过网站的热心模友指点后,调了机头的混控就好了,可是当我飞行的时候换了一个
电池
尾巴又有点偏了,要不断调微调来修正,请问正常吗?大家的飞机会这样吗?

网友A:
好好练吧
都这样,好好练吧

楼主:
怎么会这样?

网友B:
我的V3每一次开机尾舵的微调中立点都要重新调
我的调整方法是先推一点点油门,看上面的螺旋桨先转还是下面的先转,上面的先转向左调尾舵微调,下面的先转往右调微调,直至轻轻推油门两只一起开始转就OK了。
你会发现4合1板的陀螺工作效率和GY401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