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原厂电机比450用的KV值还高?

楼主(2007-03-22):
看V2的原厂电机KV值是3800,亚拓450的原厂电机是3550KV,是不是SJM的电机用在450上也绰绰有余?

网友:
怎么这样简单地说呢?依这个道理,是不是把13T的齿直接换上15T就绰有余?电机要考虑的事情很多,如输入功率、输出功率、效率、内阻、转子的转动惯性(质量)、KV值、扭矩、发热量,这些都要综合考虑。KV值高了,扭矩够不够呢?不够的话,在3D或剧烈运动时电机转速降低太多,飞行就不稳定了。飞机质量不一样,功率是不是也要不一样呢?等等。

楼主:
问题是模型的电机只标一个KV值,其他的怎么判断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模型的电机只标一个KV值,其他的怎么判断呢?

厂家选择电机会做好多实际的飞行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