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的彗星500(Comet 500)图片秀及个人心得

楼主(2007-03-22):
整个看来飞机的精度还是可以的,由考虑到机机的低价格(机机本身的价格相比电子设备来说低得多),有很好的稳定性和操控性。就是尾垂直、水平翼怎么那么脆弱,我在装配机机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把它给弄断了,所以只好自己用塑料做了两个。

斜盘舵机HITEC 65MG 3只,尾舵机56HB 1只,陀螺仪TELEBEE(现已换为GY401),好盈开关BEC电源,30A电调,因为30A的容量比较紧张,所以自行加了散热给电调。PPM接收机,因为怕干扰,所以加了铝屏蔽,后来证明没作用,又除去。这些照片是没经过研究布线的,后来重新作了布线。

亚拓430L马达、13T齿、好盈开关BEC电源、脚架加防震胶圈

旋翼头

尾推

飞机非常听话,动作准确,框量很小,声音也很轻,只是原配的碳塑浆很重,33G每支,效率不高,而木浆只有22G每支。在使用2200mAh15C电池时,悬停时间12分钟,起飞全配重量很大,824G。我所用的电子设备都是较好的,所以能发挥机机本身的性能。

个人觉得不方便的是,它的横轴是用螺母紧上去的,要用专用工具才能下,我只有一个这种工具,所以装不了横轴,所以用亚拓的横轴直接替换上去,将机机本身用的内六角螺丝代替这麻烦的要用专用套筒的螺母,这下很方便了,只要两只内六角起子就行了。要注意横轴内的各个配件的原始位置,主浆夹内还是很复杂的,有止推轴承,位置不能错了。我查看一下,可能除了侧板不能与亚拓替换的话,其它都可以,据卖家说尾管和皮带比亚拓长一点,但是尾管是在可以往前推一点的,仍可以与亚拓替换。一定要注意尾推长连杆要能在固定水平尾翼下面的铝扣孔里可以无阻力地运动,否则容易烧尾舵机,阻力大则用锉刀修去一些铝。不知道厂家怎么不做大一点间隙。

以后继续上重新作了布线后的图,大家稍等会。

网友:
看着不错
视频啥时候能有?

网友:
不错,lz空机多少米在哪搞得?

网友:
上海收入就是高呀

楼主:
我搞贵了,是直接到某某店里去买的,980光洋,好象邮寄要便宜一点,但折上邮费也不亏什么。

网友:
改进确实是有的,不过还是差那么一点,俺来挑点毛病,呵呵
1、主悬翼固定座终于换新版了,就是银白色未电镀的那个,原来在宁波做的那批高速旋转明显有晃动,加工粗糙
2、球头不知道是不是生产成标准的4.75钢球头,起码球头刀都是这个规格的,另外球头扣的塑料是不是尼龙还是什么耐磨材料做的?
3、尾波箱宽度好象重新改过了,不知道能不能直接通用亚拓尾轴金属齿
4、反转齿轮或反轴齿轮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单卖的,以前卖出的688基本上都需要更换的
5、玻纤板边裁的很窄的时候,稍微受点应力变化就碎了,尤其是垂尾,不要为了偷轻和好看搂那么多空,还有底板
6、平衡杆固定座不知道是不是重做过了,混控臂固定螺丝孔和那棵法兰轴承距离不对,混控臂容易擦到法兰轴承,偶有干涉
7、大桨夹上次说有做改动更新,不知道改动了点啥,想知道
8、侧板有个性,但无美感,至少看起来不均衡
9、平衡翼变碳纤的啦?好象不错的样子
10、中联上的那个铜套做的再长点,应该是有好处的
11、各个位置用的螺丝再合适点就好了

不管怎样,俺都希望heli688能够精益求精,不断改进,造福模友,生意兴隆

楼主:
原来的平衡翼太难看,我换成碳纤的了。

网友:
COMET 500 跟CS-688 , Heli688 基本是同一出處,只是後來分家了

网友:
有飞行照片吗?

网友:
楼主的那对音箱是惠威的吧

楼主:
回楼上:
还真有识货的,是惠威M1音箱,带式高音,实木箱体,加功放,可换一台亚拓600CF简配了。当然更值钱的东东在我电脑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搞贵了,是直接到某某店里去买的,980光洋,好象邮寄要便宜一点,但折上邮费也不亏什么。

信价比高啊

网友:
这个是好机

500级这个价

楼主:
不应该是500级吧?因为配件都是和450通用的,只是取个名字叫500。

楼主:
新发照片

GY401+3153

网友:
尾垂翼长得优点夸张了,呵呵,不过挺秀气!

网友:
我也买的这个买来时发现十字盘的间隙比较大!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