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聚合物电池充好后,不用,会慢慢流失电量吗?

楼主(2007-03-23):
我把2个15C,2200mAH,11.1V的电池都充好电。一块平时用用。一块没用过。

过了5天,2块的没电了,在用的那个没电可以理解。没用过的也没电了,连驱动舵机都有困难。

不是说锂聚合物电池,自身放电很小的吗?

应该如何正确使用电池?如何保养维护?

网友:
定期循环一下

网友:
几乎很少

网友:
好像锂聚合不能充满电保存吧!

网友:
5天就没了,多半是电池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2个15C,2200mAH,11.1V的电池都充好电。一块平时用用。一块没用过。

过了5天,2块的没电了,在用的那个没电可以理解。没用过的也没电了,连驱动舵机都有困难。

不是说锂聚合物电池,自身放电很小的 ...

5天没电,也太那差了.
正常的锂电不用也可以保存3个月,还有40%的电量.

网友A:
锂电的长时间保存要冲到3。9v

楼主:
如何控制充到3。9V???

我用的是601BC,能调整截止电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看到时间冲,随时用表量.
锂电不宜充满存放.电池会鼓的.

网友:
  还好,我放的时间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的长时间保存要冲到3。9v

 沒錯呀! 而且不可充滿存放多過一星期, 否則你的電很快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