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REPULSE-30A/P无刷电调性能怎么样???

楼主(2007-03-23):
看了下它的价格很便宜但没用过,有人用过没有

网友:
我才买了一个,装在赛斯纳上试过很好,但没有实际飞行过。
如果你打算飞固定翼,用这个电调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A:
我的是20A。

这个电调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保护时不是减少功率,而是直接关闭电动机,差点害死我。是不是我设置的问题呢?

网友:
我也刚买30A的还没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20A。

这个电调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保护时不是减少功率,而是直接关闭电动机,差点害死我。是不是我设置的问题呢?

这样保护电池啊

网友:
的确如此,直接关闭,后果可想.................

楼主:
今天刚向飞速达买了电机可30A的电调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
  保护直接断电

网友:
我用好盈30A,非常好,从没出过错。 价格有些高 ,不过值。

网友:
的确 好淫 的好  电池没点 漫漫 降低功率  好让鸡鸡 听话  回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20A。

这个电调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保护时不是减少功率,而是直接关闭电动机,差点害死我。是不是我设置的问题呢?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20A。

这个电调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保护时不是减少功率,而是直接关闭电动机,差点害死我。是不是我设置的问题呢?

我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是油门拉到底, 再慢慢往上推, 可以再工作一会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是油门拉到底, 再慢慢往上推, 可以再工作一会儿.

那不跟辉胜的18A一样了吗?我以前一直用辉胜的,后来买不到了,买了两个XXD20A的,要是象好人说的那样还真的很头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不跟辉胜的18A一样了吗?我以前一直用辉胜的,后来买不到了,买了两个XXD20A的,要是象好人说的那样还真的很头疼啊

我的20A也是那样的, 如果是固定翼还好, 如果是直机真的有点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不跟辉胜的18A一样了吗?我以前一直用辉胜的,后来买不到了,买了两个XXD20A的,要是象好人说的那样还真的很头疼啊

辉盛的不是这样的啊,辉盛的是减少功率输出的方式进行保护的。

网友:
应该可以改变设置吧

网友:
便宜好用,抵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20A。

这个电调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保护时不是减少功率,而是直接关闭电动机,差点害死我。是不是我设置的问题呢?

新西达的应该是可以设置的,帮老雷贴一下吧

20A 30A 40A/P 无刷电调使用说明书
极限使用:
20A:瞬间30A ,25A持续10秒
30A:瞬间45A , 40A持续10秒
40A:瞬间50A ,45A持续10秒
外型尺寸/重量:
20A:40 X 24 X 7(mm) 11克(不含线)18克(含线)
30A:45 X 24 X 8(mm) 12克(不含线) 22克(含线)
40A:45 X 24 X 9(mm) 12克(不含线) 25克(含线)

电压范围:4V-16V
电池数量:4-12NIMH 2-3LIPO(4LIPO不允许使用BEC输出)
BEC输出: 20A电调:5V 2A (瞬间3A)。30A 40A电调:5V 3A。 2LIPO 4-5微型舵机 3LIPO 3-4微型舵机
保护功能:
自动选择2-3LIPO 分别保护电压是6V/9V;自动选NIMH,每节保护电压是0.8V; 安全启动,油门位置不对禁止启动;温度保护,110度表面温度停机;失控保护,无信号1秒以后停机。

性能描述:转速上限,2极内转高达300000转,12极外转50000转,14极外转42000转。
8KHz PWM控制,使用转速控制曲线。自动油门适应,适合更多遥控设备。
使用BEC,MCU分离电源供应,工作更稳定。
设置方法:
1,打开发射机,把油门推到最高(FUTABA系列发射机需要把油门通道选择REV使用)。
2,连接好接收机,马达。
3,接通电调电源,发射机正常的话,就是有以下声音:(如果这个声音结束以后是一声长的低 的声音以后不再有声 音,那么检查发 射机油门通道反向设置。)
B B 表示LIPO自动保护
BB BB 表示NIMH /NICD自动保护
BBB BBB 表示刹车选择
BBBB BBBB 表示工厂参数重新设定。(没有操作时,所有声音将连续循环下去,直到有操 作请求。)
声音循环过程中有您要的设置,在听到提示声音的第一音节时,(比如选择LIPO自动保护, 听到一声 B 时,油门拉到最低位)把油门迅速拉到最低位置即可。同时马达会发出很尖锐的 声音来确认。
此时,有另外的设置的话,迅速把油门推到最大,即可做下1个选项的选择。
如果说您要的设置完成了,那么等待2秒钟,马达再次发出合适的电池保护确定声音,并且确 认油门位置以后就可以使用。
LIPO自动保护只有2个保护电压保护点,即6V 和9V ,电池可以不必要使用满电的电池。
NIMH自动保护是按电池实际数量来计算的,每个电池设定为0.8V,为了准确的判断电池的电 压 ,请把电池充满。如果不充满,电调将按照70%的电压估算保护电压。(使用4LIPO时候也 可以使用此功能)
刹车:
出厂设置是无。可以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做一次刹车设置操作,这样就有马达在关闭油门以后 利用反电动势进行刹车。
如果要解除这个刹车功能,可以再设置一次刹车操作,那么功能既被取消。
工厂参数重新设定功能,因为本系列电调有过热和误操作保护功能,如果发现你的电调加速 ,或者转向,或者是油门曲线等任何特性和新的时候有如何变化,那么可以做一次工厂参数 设置,以重新获取最高性能。

开机是B的一声长音,表示电调在LIPO自动保护状态,BBB三声,表示NIMH /NICD自动保护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刚向飞速达买了电机可30A的电调不知道好用不

新西达不是飞速达

网友:
没用过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减少功率输出的方式进行保护还是没有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