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想法,关于变频控!

楼主(2007-03-23):
在普通的摇控上,同时焊接上好几个或更多的不同频率的晶体(当然是同一频段的),再接上多位选择开关,从而达到变频效果 行么?
大家说说想法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吧!
没试过!

网友B:
加上这么长的线和开关不容易起振吧,换有源的应该好点

网友C:
好想法,支持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