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能找到便宜点的软轴系和舵系?

楼主(2007-03-23):
我看到那些都N贵,穷人想做虾,大家帮帮忙

网友:
同顶,也想要,不过买到的可能性不大啊!

网友:
我已经几个月没玩船了,那陀和轴浆实在是玩不起啊
还是玩具船便宜点

楼主:
原来这么多人有这样困绕

网友:
自力更生吧

网友A:
自己DlY應該是最平宜的好方案,其次就是尋找ニ手零件。
還有一個方案,人家沉船,自已潛水去檢,可能有更多好東西。

网友:
今天刚找到很不错的软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沉船,自已潛水去檢,可能有更多好東西。



网友B:
打劫,听清楚! 大船放左边,小船放右边!要桨轴舵系,还有电池!其它的不要。

网友:
应该这样:

引用 网友B:
打劫,听清楚! 大船放左边,小船放右边!要桨轴舵系,还有电池!其它的不要。

打劫,听清楚! 大船放左边,小船放右边!除了男人不要!其它的都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那些都N贵,穷人想做虾,大家帮帮忙

       看在都是穷人的份上,教你一招.软轴遍地都是,就看你要不要?到修摩托车的地方去找换下来的速度表的软轴,它的外经是3.2毫米.长度在0.6米到1米之间.很好用!

                              :"很好用"是相对于业余制作来讲.

楼主:
楼上的同学,我怎么连接电机和桨呢,请教ING

网友C:
楼上同学,焊噻

网友:
焊吧!
我也要开始这样的生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同学,焊噻

          对!和螺旋桨连接的一端用功率烙铁(100W)来焊,和电机连接端用一个简易联轴器来连接.简易联轴器的制作方法是:用一段直径为6毫米的金属棒,截取合适的长度,然后沿轴向打通孔,孔径为3.2毫米.再在距端面5毫米处各打一个2.5毫米的通孔,然后用M3的丝锥攻丝即可.

网友:
你说的这种能不能经受高转速? 无刷可是近3W的啊!

网友:
玩的人少,无法量产,所以价格一直下不来~

网友:
自己DIY 塑料王管不好买啊

网友C:
原帖由
于 2007-3-29 21:52 发表
自己DIY 塑料王管不好买啊
现在最困扰我的问题就是这个,而且不好找替代品,用普通玩意受不了高速时的发热啊

网友D:
试一下找风魔兄弟吧,他好像都有你们想要的东西,价格都比较合理,我向他买过!

网友E:
自己动手吧,活人哪能让尿憋死?

网友F:
你们要的东西我都有

网友(2007-05-04):
有货的发上来瞧瞧

网友G:
建议看下广东的朋友改玩具船的帖子
里面大部分的轴舵都是DIY的

网友F: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来看看

网友H:
塑料王管能否公开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