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玩电直 请老鸟推荐

楼主(2007-03-23):
新手想玩电直 请老鸟推荐

目前有一套E SKY ET204B 的设备 准备500元左右买一部入门电直

正在关注CUPID II  和 E SKY LAMA V4 、E SKY 小蜜蜂 老鸟们帮忙看看该选哪部 有什么其它的电直也请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
感觉你说的都有点接近玩具,买雷鸟吧!

网友:
雷鸟,E SKY004 4#可以选其中的一个

网友:
#2

!·#感觉你说的都有点接近玩具!·#

网友:
雷鸟的耐摔和电子都是最好的,独立的设备便于升级和维修

楼主:
E-SKY 004 呢?是否也是独立设备便于维修和升级 ?

网友:
LZ如果练习空间不大的话还是lama

楼主:
空间不是问题,有一个标准足球场地大小可以练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E-SKY 004 呢?是否也是独立设备便于维修和升级 ?

不是独立设备,这种档次的电直没有升级的必要,性价比太低,几百圆以内的升级,再怎么升都有个碳刷尾电机的问题,要把这个也解决的话,就不是几百圆的了,那样的话,同样价钱几乎可以买更高档次的电直,象CS688、尚真、ESKY King之类的,稳定性和飞行性能不是一个档次的,如果要直接上4通道无刷的话,可看看WASP V2,也不错,出厂就是无刷,不用再升级

网友:
象你这样的新手,摔机是不可避免的 ,估计你在体会到无刷系统的强劲动力之前,已经把它摔坏了 ,不值,碳刷电机抗摔也耐用,我的004已经累计飞了1500多分钟,两个电机都没换过,只是换了几对碳刷,飞行费用低得几乎可以忽略

楼主:
楼上确实有道理。

#4 是指小神艇吗? 这个如何?

楼主:
哦,还以为是小神艇4#呢,小神艇是不是华科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里平时所说的4#其实就是华科尔的4#啦,ESKY的honey bee一般都叫004的,其实这两部机跟雷鸟都是一个档次的机机。

网友:
建议雷鸟, 等你玩了雷鸟一段时间,再去看其他JJ的帖子,你会觉得你很幸运(只做参考  )。

楼主: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5/item_detail-0db1-18d91897099ddf402912d527d60d6382.jhtml

CUPID II 型 是否和雷鸟一个档次的 ?

网友:
我也是个新手,建议选择雷鸟,耐摔!

虽说ESKY是国产电直的精品,但不耐摔。我也有台ESKY的008,飞两下就摔坏了,配件特别难找。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台,有没有飞过CUPID II 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