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晃悠的看过来,秘籍哈

楼主(2007-03-23):
悬停晃悠的看过来,秘籍哈

悬停晃悠的看过来,秘籍哈,偶悬停也有些时了,

总感觉不太稳,想喝醉了酒的,晃悠的利害,其实舵也打的很小,

就是不稳。

昨天把遥控上的D/R调了一下,舵量70%。

哇,飞起来的感觉明显不同,太稳了,简直可以做到很久不用打舵!

稳稳的停在那儿。

回想飞CP2时也是晃悠的利害,都说CP2贼的很,我估计也是舵量的问题,

舵机杆往里面移一到二个孔肯定要稳多了,飞CP2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移舵机孔对控上不带D/R功能的都有效!

网友A:
这个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主浆动静平衡、是否有螺丝松了、有虚位、转速不够,调D/R其实是变相加了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主浆动静平衡、是否有螺丝松了、有虚位、转速不够,调D/R其实是变相加了速度。

我说的是机机调整正常的情况下的,不是振动,是晃悠哈----- 贼!

楼主:
拿我一医生朋友说的口头禅----------有奇效!

网友:
晚上來試看看

网友:
舵量小适合新手练悬停,但动作相应会迟缓,对将来的飞行没什么好处啊

网友:
调整D/R会影响马达效果吗?

网友B:
是调整舵机行程量吧?

网友:
学王立刚的,有帖必顶,早日晋升上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调整舵机行程量吧?

耶史

网友:
也要试试看,先顶

网友C:
个人感觉,D/R还是100好 ,自己能不要这么麻烦控制,最好一种方式,向楼上说的 对飞航线,悬停总调来调去不好,不过谢谢楼主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D/R还是100好 ,自己能不要这么麻烦控制,最好一种方式,向楼上说的 对飞航线,悬停总调来调去不好,不过谢谢楼主共享

适当减小舵量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大舵慌张失控引起的摔机,

悬停航线是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也许很多人根本对3D就不感兴趣,比方在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适当减小舵量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大舵慌张失控引起的摔机,

悬停航线是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也许很多人根本对3D就不感兴趣,比方在下

个人感觉大舵量来的快,我调过悬停D/R50%  动作那个慢,还是喜欢大舵 ,一动就过来,悬停的时候微微一下就调整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