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没新手专用浆,飞真机要有心理障碍了

楼主(2007-03-23):
飞了10天
模拟器
,感觉用真机练悬停应该可以了,但实际操作感觉就是找不到,大浆也打坏了,再查价格,大浆要90元,我们新手练悬停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这种价格练真机时的心理障碍太大了,其他牌子的机子大浆都不太贵,建议厂家出种新手专用浆,能练悬停就行,越便宜越好,老鸟肯定是看不上这种浆的了,这样入门者选择SJM的机率会更大。

网友A:
建议装个安全架,可以很大程度避免起飞降落时大桨打地。
而且装了安全架先从“蛙跳”练起,等有了初步的真机控感再停悬。
(按照传统教程,蛙跳之前还有一个阶段,就是加油令机机处于起飞的临界状态,控制机机始终保持在一个点上不侧滑)

网友B:
的确,大桨是损耗得最快的,我是备了两个十全大满包,不过现在也只剩最后一副大桨了。玻纤的桨如果扫桨不严重,只是后缘开胶,整体强度没有损伤的话,可以用胶粘好继续用,我现在就是用的扫过后又粘好的大桨,至少在练习悬停阶段,这个方法还是可以的。
另外,V1的木桨相对便宜一些,也可以用,但要拆掉金属翼根,保留塑料夹片并将翼根少许锉短一点才能用

网友C:
大桨只要没折断,用502粘粘就还能用,练悬停绝对没问题。

网友D:
练習架很有效.晚上上个DIY照片.

网友D:
DIY
等一下上个试飞片

网友C:
这种练习架结实,桨摔不坏了,  练习对头也很有用

网友D:
试飞下载
http://www.sjmrc.net/UploadFile/2007323161432901.rar

网友E:
中间不要切口会降低支架强度,直接穿起来就可以

网友F:
个人觉得训练架治标不治本,还是要造一些低成本的浆  要不,就改一改浆夹让大家使用通用浆(现在用其它浆都要改,强度就不够了容易射浆) 但飞原厂浆心理压力大呀,这也不利于大家技术提高呀 强烈要求SJM版主考虑考虑

楼主:
训练架确实治标不治本,等有了真机控感,大浆也不会少损失。

网友G:
呵呵,是啊,V2的大桨的确是阻碍我们技术提高最大的问题了,SJM还不考虑这个问题,我想会失去更多的客户!我现在飞SE 去了,等哪天SJM有了便宜的桨,我才会考虑把V2从箱子里拿出来折腾了。

网友H:
我在飞固朗买了三十副大浆飞会了再飞sjm。sjm在家展示。

网友I:
主浆等配件的贩量包即将推出,LZ(包括我和SJM迷们)可以消除心理障碍了,让我们一起放开心情,随心所欲地飞吧~~~

网友G:
最新消息,贩量包要出来了,SJM的做法俺非常满意!这下不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