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400 V2舵机调整问题,SJM版主解答一下。

楼主(2007-03-23):
最近在调整
舵机
,说明书的调整步骤是将油门打到50%,然后调整主桨旋翼头角度和舵机形成90度。这样调整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开IDLE在3D模式下将油门推到50%位值,开始调主桨的0度.以这个为基礎再调设其它方面和其它模式.

楼主:
也就是说必须在3D状态下调整一次,在普通状态下也需要调整?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