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500油直如何才容易启动啊,高手请进!!

楼主(2007-03-23):
有谁在用黑鹰500油直没?我买来很久了(主要还是忙了点),就试着启动过两回,第一回是启动器坏了,第二回没启动成功,燃油我用的是20%的,点火头夹我用的是带1.5V电池的那种,电池是新的。油针在2.5圈的位置,试了很多次没启动起来,不知哪位前辈有这个经验可告知一下,我要如何启动它。(以前用过油固,感觉很容易启动的呀)。麻烦各位了。

楼主:
看起来玩它的人还真少!

网友:
好啊,正好我也是玩黑鹰500油的,刚玩不到一个月
你的问题可能是主油针开大了
黑鹰500油的发动机跟30以上的可能不同,我以前的30大傻机OS发动机要把主油真开两圈.
而我的黑鹰500的开十分之八圈,就是不到一圈时,动力最大.还有副油针我也调了,大概是一圈半或者两圈左右,你自己打着火之后,主油针和副油针都要调,调到最佳状态就可以了.
还有,启动器必须是单向启动棒,我花了200元买的,因为发动机离合器上是死的,不带单向轴承.,所以启动棒必须是单项的.
还有发动时先堵一下排气管,使油抽进化油器
启动时把油门再推大一点,
这些你都试试
开始要磨车,我磨了二三箱油之后,又把主油真和副油针都调好,就不灭火了,飞起来感觉挺爽的.
咱毕竟不是搞什么专业航模,又不去参加比赛,玩黑鹰500小油确实挺适合.
昨天有四级以上的风,我抱着必炸的决心,.飞起来后,感觉竟然得心应手,一没有心理负担,玩起来也容易多了,,感觉不错,最后经过努力,终于把他给炸了之后,才恋恋不舍的回家.
兄弟加我Q号吧,65723331,咱们交流一下.

网友(2007-05-03):
油针开大了

关回1.9应该差不多了 要把缸里的多的油倒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