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本人的第二架J3

楼主(2007-03-23):
这是本人的第二架J3,明天去飞到时上飞行图片。

网友:
是中山的“狼”牌J3 ?  能否介绍一下翼展、机身长度、动力搭配。

楼主:
是中山的“狼”牌J3 ,翼展955mm,机身长度730mm,动力是380有刷电机、20A有刷电调。

网友:
这机的起落架好象有点软?

楼主:
感觉这个没有第一次买的258元的J3结实,机翼机身起落架偏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没有第一次买的258元的J3结实,机翼机身起落架偏软。

怎么买了两架?第一架退役了?

楼主:
第一架牺牲了,目前第二架用的还是第一架的电调,第二架本身带的电调把油门推到最大电机转速不是很高,第一架的电调转速较高,外观也和第二架的电调有所不同

第一架J3的电调

第二架J3的电调

网友:
两架J3不是一个厂家的?其实第二架J3你可以只买一架空机就行了.

网友A:
快上无刷吧,还有,要开副翼才好飞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时想着电调不一样,舵机也小,但收到后感觉9G舵机外观较差,电调也不好用,以后再买就买空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上无刷吧,还有,要开副翼才好飞

这款J3副翼太小,不好开。

网友C:
副翼可以自己选择开多大的,不一定得按飞机上的雏形开,不知道这款J3飞起来如何,感觉动力不行降落容易失速!!

网友D:
兄弟你好,你原来那个第1架J3的帖子我也看了,其中有一幅图片,是没带头罩的,看到好像380是直驱的,没带减速组,是这样的吗,用的什么型号的桨,固定翼我是门外汉,正在学习中,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好,你原来那个第1架J3的帖子我也看了,其中有一幅图片,是没带头罩的,看到好像380是直驱的,没带减速组,是这样的吗,用的什么型号的桨,固定翼我是门外汉,正在学习中,呵呵

这两架J3都是直驱的,马达是380碳刷马达,用的是7040桨,感觉动力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副翼可以自己选择开多大的,不一定得按飞机上的雏形开,不知道这款J3飞起来如何,感觉动力不行降落容易失速!!

原机的主翼材质较软,感觉开副翼后会不结实;动力个人感觉够用,能顺利降落。

楼主:
目前飞这款J3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感觉比较好飞,新手应该适合这款机型,而且配件也很便宜,和翼龙的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