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还是搞难度低点的径流涡喷吧.看详细请进.

楼主(2007-03-23):
(无正文)

网友:
看过了。其实微型涡喷基本上都是用径流压缩机。

网友(2007-05-06):
直接用增压器的转子(压气机+涡轮)真能做出可用于飞行的WP吗?有没有成功的范例?
从增压器和WP的工作原理来看很难实现,因为增压器的涡轮要把燃气的能量榨干用尽,而燃气经过WP的涡轮之后还要留出一部分用于推进的剩余能量。
要想获得这一部分剩余能量,而转子的转速还保持在设计值,有两种途径:一个是改变涡轮导向器的角度,减少燃气的偏转角;另一个就是重新设计导向器和涡轮,改成轴流的当然最好,但是这两种手段都必须提高涡轮前温度,否则这台发动机就只能工作在慢车听听响了。
相对而言用于柴油机的增压器更有改造前途,一是增压比大,二是涡轮前温度的设计值相对较低,提升空间大一些。
撇开材料的因素,压气机的设计和制造难度要远远高于涡轮,因为涡轮较容易实现高效率而压气机很难,直接搬用增压器的压气机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这里可以提供一个小小的工程手段,能够降低涡轮模具的设计难度:涡轮盘和叶片可以独立开模,制造出蜡模后将叶片一片一片粘到涡轮盘上形成一个整体叶轮的蜡模,当然这个粘接精度要求极高,但是我确确实实见过涡轮是可以这样生产的。
对于绝大多数没有能力重新设计制造涡轮的朋友,我建议可以考虑在涡轮后设计一个加力燃烧室(扩压/稳流器+加力喷嘴),由独立的燃油系统供油,这样还可以简化整体的控制系统。
很奇怪居然不能独立开贴,是不是因为新用户的缘故,在这里提出一些看法,希望能跟各位同好一起探讨。

网友(2007-07-30):
我个人喜欢轴流的。好像轴流小型化技术上有难度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这样的做法!!!

网友:
是很小巧哦!

网友(2008-01-03):
径流的才料好找,做起来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