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S3153试用情况汇报

楼主(2007-03-23):
Futaba S3153技术参数:0.12S/1.4kg/4.8V,单颗轴承。

3153看起来外壳要比3154结实很多,舵机固定座的孔比较大,安装时需在固定座里加上胶垫和空心铆钉。

1、比较合适的舵臂孔应选择居中心7.5mm处,就是小十字形舵盘短臂的最外边的孔。这样401陀螺仪上调尾舵机行程的LIMIT钮可以打在100%处。
  如果舵臂孔选择居中心8.5mm处,就是小十字形舵盘长臂的最外边的孔。这样401陀螺仪上调尾舵机行程的LIMIT钮只能打在80%左右。

2、遥控器是F记的9C SUPER,在GYRO功能项里选 GY模式,锁尾(ACT),悬停(NORM)感度=38,3D(IDL)感度=27。

3、因为3153是0.12秒,速度有点慢,为了能把陀螺仪的感度调高一些,需要加延迟(DELAY)60%,要不然快速自旋时会有尾巴追踪现象。如果不加延迟量,陀螺仪的感度还得调低才能克服追踪现象。

4、提醒:因为在3D(IDL)模式时的感度只有27,飞机作自旋时的速度非常快,请引起足够注意。

按照上述设定数值,锁尾效果不错,快速拉升也能保证尾巴基本不动。

希望正在试用S3153的模友把自己的经验和体会继续发帖。

网友:
好文章,斑竹我要加你的QQ聊!! (因为我用的是FF9,401,3154)

正愁找不到师傅教我FF9呢,这下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Futaba S3153技术参数:0.12S/1.4kg/4.8V,单颗轴承。

3153看起来外壳要比3154结实很多,舵机固定座的孔比较大,安装时需在固定座里加上胶垫和空心铆钉。

1、比较合适的舵臂孔应选择居中心7.5mm处,就是小 ...

比较感兴趣的是比9650怎样?

网友:
刚定了一个,还没到货.

网友:
感度才38?

我都用GY模式80%啊。

网友:
版主分析的很细致,非常受用~~~~

网友A:
5楼:38和80是不能一样比的,你去看看GY401的说明书吧,感度值要换算的。

网友:
GY模式80%就是不开GY模式的90%。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5楼:38和80是不能一样比的,你去看看GY401的说明书吧,感度值要换算的。

我也是用FF9 CHP SUPER

GYRO里选GY模式后应该不用换算的吧?
AVC是锁定模式感度是0%到100%
NOR是普通模式的感度是非琐定模式的0%到100%

应该是这样的吧?
看了FF9是说明书,说明书上好象是这样说的

网友:
3153多少米一个?

网友:
这个感度38是不是相当于控上的69

网友:
FF9的感度调整似乎有些麻烦。昏。。。

网友:
FF9设置成GY模式的话感度不用算的

是多少就是多少的
我今天特意又试了一下

GY模式下,感度设置成0
摇动尾巴,尾舵不动。说明真的是0

网友B:
我的新飞机也想装3153,感觉比装9650看着舒服,重量也能减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新飞机也想装3153,感觉比装9650看着舒服,重量也能减不少啊

哈哈。什么时候准备上阿。

网友:
3154哪里有得买呀,价格是多少,仙人指下路吧。

网友:
前两天买了个3154飞了一个起落就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