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水冷可以吗?

楼主(2007-03-23):
1、刚买的80A电调,剥皮后露出铝散热片

2、老显卡的铝散热片,两端插小铝管

3、这样和起来,后用胶水四周封起来

请问有什么问题,现在还没做,出出注意呀!

网友A:
找个盒子把电调放进去,用硅胶水填满空隙,直接放水里,不知道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盒子把电调放进去,用硅胶水填满空隙,直接放水里,不知道行不?

我曾经想把电调拆开外包装后直接浸到变压器油里呢!  ,不过我不敢试,呵呵

网友:
我建议是你那多管多弯几一下跟着就上点硅胶《一般是乳百色的CPU安风扇时不是有包那动力的吗》上去加强他们的
传热速度 再用那硬的硅胶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