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浆的固定问题!

楼主(2007-03-23):
对于
电机
轴上没有螺纹的电机连接浆只能使用浆保护器么?我试过浆夹,那个直径是5mm的,需要把浆扩孔才行。

网友A:
桨夹有很多规格,桨孔也有很多规格,找合适的就行。
不过飞熟练之前是不建议用桨夹的。

网友B:
新手用浆夹的话容易打坏浆和电机~~

网友C:
还是浆保护器最安全

网友D:
用折叠桨也可以,效率稍微低一点
----------------------------------------------
新手用浆夹的话容易打坏浆和电机~~

网友E:
有些桨不好固定,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