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规格的锂电池 啊

楼主(2007-03-24):
 看看大家的喜好 ,当然每个人的飞机都不同 就是看大家怎么根据自己的飞机配置
电池
的
多选投票
: ( 最多可选 10 项 ), 共有 473 人参与投票
1. 11。1V500MA
2. 11。1V800MA
3. 11。1V1000MA
4. 11。1V1500MA-----2000MA
5. 11。1V2000MA——以上
6. 14。8V2000MA————4000MA
7. 7。4V500MA
8. 7。4V800MA
9. 7.4V1000MA
10. 7。4V1500MA以上

网友A:
最小的1600,最大的2200

网友B:
1000MA和1800MA

网友C:
容量 0.8AH-3.0AH
电压 7.4-14.8V

网友D:
1600、2200、diy垃圾xxxx?

网友E:
偶觉得1500左右的最好~~~

网友F:
我的是
11.4V1000,1600

网友G:
22.2v 4600mah

网友H(2007-05-10):
11.1V/2200mAh
22.2V/4400mAh
22.2V/5000mAh

网友I:
11.1v 2200

网友J:
7.4v 3000mah
7.4v 5000mah
玩车用的

网友K:
11.1V 2200 15C 12C都可以。玩电直!

网友L:
电直JJ. 3E model 11.1V 2200mah 15C:loveliness:

网友M:
11.1V 1000MA 15C 飞22#E 了
不知道飞60# 怎么样

网友N:
11.1V,2200MAH

网友:
我的电池

网友O(2007-06-22):
看来是飞450级别的电直的人多一些!

网友K:
一般都用11.1V 2200mah,嘿嘿! :loveliness:

网友P:
偶用7.4的,飞固定翼!

网友Q:
根据需要吧

网友R(2007-10-13):
我的BB11.1伏1000MA15C2组,MODEL11.1伏1300MA15C2组。:loveliness:

网友S:
都是有米的人啊

网友T:
7.4V800的两块
8.4V600的一块

网友U:
飛機用11.1V 1000~1300mA
電直用11.1V 1000mA/7.4V 800mA

网友V:
11.1 2200的

网友W:
29.6V2200mAH25C飞神龙30改装机,爽!!!

网友X:
11.1 2200 20C

网友Y(2007-12-13):
呵呵,我用005的电池飞013.另1800两块.

网友Z:
都有啊 最小2200 12C 15 20 C 都有
最喜欢 加拿大电池 耐用

网友AA(2008-01-12):
2200mah/11.1V 15C、20C,3300mah/14.8V 25C

网友AB:
玩电直以来电池的C数节节攀升.........

网友AC:
11.1v-850amh-15c 2组;11.1v-1000amh-15c 2组;11.1v-1300amh-20c 2组;11.1v-1750amh-20c 3组;11.1v-2200amh-20c 1组;7.4v-800amh-15c 3组;7.4v-1000amh-15c 2组

网友AD(2008-02-11):
11.1v 15000mah 3S5P

网友AE:
暂时11.1V 1300 15C一块,不够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