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AMA V3的充电时间多长?

楼主(2007-03-24):
请问LAMA V3的充电时间多长?它原配的充电器会自动断电吗?怎么我冲了一下电池有点涨了,好像不会自动断电?用过的人可以告诉我吗?插上电池后亮绿灯和红灯,是不是冲满后绿灯会灭?

网友:
完了,电池已经怀上了!快用数字表测量以下你的电池电压,如果单体电压在4.25以上有被J的嫌疑。 关于你用的那个原装充电器的讨论,可以去翻翻老贴看看

网友:
插上电池后亮绿灯和红灯,冲满后绿灯会灭

楼主:
那请问应该冲多长时间?

网友A:
800mah1个小时多就o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mah1个小时多就o拉

具体点可以吗?

网友:
约1个半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