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发动机自动控制系统

楼主(2007-03-24):
相信玩直机的大哥们都知道遥控器的油门桨距曲线设定吧?他的作用就是为了使桨叶转速稳定,使直机有较好的操纵性,桨距变高时发动机需要发出更大的功率以维持璇翼原来的转速,通过设定遥控器的油门桨距曲线,操纵总距舵机时发动机的油门舵机会同时变化,但效果不太好,璇翼的转速波动其实是非常大的,听说高安公司有专用的发动机自动控制器买.小弟学过自动控制理论,准备自己开发性能跟好的,更加有针对性地控制系统.这种装置旨在通过电路实现发动机的自动控制,能平稳启动发动机、精确稳定转速。这套系统最难得地方是建立发动机的数学模型,需要通过测试台试验和系统辨识的理论,我会努力的,等东西出来后给大家详细汇报设计方法。

网友:
你的意思是,通过控制模块,分别控制发动机输出功率和桨距?

其实这个在现在的真直升机中就是这么用的。。

不过看起来有点难的噢。。

楼主:
你的意思是,通过控制模块,分别控制发动机输出功率和桨距?

真直升机上是采用桨距油门联动的技术解决该问题的,总距杆和发动机油门杆是通过机械连杆以一定的比例关系联动的,达到稳定璇翼转速的目的,和模型直升机的桨距油门曲线在原理上市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直升机上是采用桨距油门联动的技术解决该问题的,总距杆和发动机油门杆是通过机械连杆以一定的比例关系联动的,达到稳定璇翼转速的目的,和模型直升机的桨距油门曲线在原理上市一样的。

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个型号的

当然部分型号我无法说绝对

对于EC225来说

油门总距控杆,有2组回路并联,第一组是液压助力,直接推动差分控制器控制桨距和油门,上面还有一个油门微调。

但在巡航计算机监控模式之下(一般模式)油门是不直接受到总距控杆控制的,控杆拉动之后,发动机会马上提升功率,在一些必要的情况下,电脑也会让发动机输出更大的功率,而不是永远遵循控制曲线的。如果在as模式下,还会监控总距控杆,

其次,如果驾驶者认为巡航电脑有问题,或者3套电脑系统,有任何1套出现不同数据时,自动切换到(应急模式)

因为如果总距直接和发动机油门直接接在一起的话

小飞机没什么问题,,,一般应用也没什么问题,,但在一些执行某些恶劣任务的时候,是不行的,这些时候,发动机的功率提升并不一定会使悬翼转速的增加,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功能参与,光靠控杆上的油门微调,根本没办法提升多大功率,

所以这个监控功能,不仅仅是直机,在很多固定翼飞机中同样是在使用的,,,(比如很多函道风扇发动机,风扇也是有一个桨距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需要调整,但不能和油门一直保持同时调整)

个人见解

网友:
噢。。原来你就是楼主

那么你所说的 发动机自动控制器 是什么概念??貌似没听说过,学名是?

网友:
GV-1

就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