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w

楼主(2007-03-24):
我想知道这种电机的类型和内部结构(我想知道它的结构是因为它的锁扣太小拆不开,那位拆过的上一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这种电机的类型和内部结构(我想知道它的结构是因为它的锁扣太小拆不开,那位拆过的上 ...

是这种马达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2669&extra=&page=2
w

楼主:
好象是,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