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尾翼问题

楼主(2007-03-24):
我是菜鸟我的雷鸟尾翼转的很慢不受控一起飞,就打转飞机(油门推的再高
陀螺仪
也亮红灯好象没反映),请问哪老鸟知道问题出在哪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的起因是一次飞到3米高时油门收的太快,自由落体!

网友B:
1检查尾电机,螺丝摔松了,铜齿和齿盘托开了
2检查尾桨离合机构,弹簧把塑料圈推出来了或者尾桨没卡到齿盘的两个小坑里

网友C:
1可能尾电机有问题 换一个试试
2陀螺仪中立点偏移 试着微调陀螺仪右边旋钮 逆时针微转 如无变化 调回原位

网友D:
尾电机老化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E:
一般是电机寿命到了

网友F:
跟控的设置有点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