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吊机?

楼主(2007-03-24):
问一下老鸟,用模拟器练吊机和真实的吊机到底能有多大的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老鸟,用模拟器练吊机和真实的吊机到底能有多大的差别?

模拟器练吊机应该和真实的飞机的初级手感差不多吧,我没用模拟器练吊过机,建议用模拟器练找一下感觉后直接上KT机练习,消耗也不大但比模拟器的效果要好得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