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机变落汤机

楼主(2007-03-24):
今天紫外线要试飞水机,大家相约来到美堤雅,结果起飞比较顺利,降落时却成了落汤鸡,费话少说,看图
紫外线试水,是一个退水时留下的大水坑,水比较浅,大约40CM左右,当时想即时出了问题也可以人下去拉回来.

起飞相当顺利.

降落成了落汤鸡,

还好有点风,自己就飘过来了,试了三次,降落都不成功,感觉像是重心高了,入水容易翻转!!
更多图片见:http://photo.bokee.com/zkguest

视频见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YWUofGsa05o/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waY7FXEay8w/

网友:
是否跟浮筒的角度有关?

网友:
两个浮筒不平行阿

网友:
应该是降落速度快,降落角度也没控制好。

楼主:
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明天还要飞

网友:
1。浮筒后部的撑架可以剪短点。
2。下降的角度没有控制好。建议升舵贴近水面。

网友:
感觉浮筒没有装配对称

网友:
好象降落时是冲着下来的吧,水机是不是降落要平一点的?

网友:
降落没有拉平飞吧?

网友:
浮筒前移,现在太靠后了

网友:
两个浮筒安装角度不应该和机身平衡鸡头应该拨起点 浮筒装前一点
降落这个问题嘛........... 本人就成功降落过一次
我想应该是降落的角度是让浮筒的3分2先接水面马上关小动力同时拉竿
个人意见

网友:
下降的角度没有控制好,要让机头稍微抬头。

网友:
这样的飞机降落,是用失速下落的方法,不能滑行.在水面1尺的高度滑行,直到失速,落如水中,那才可以.别以为可以在水中滑行.

网友:
冲动是魔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