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6000疑问???

楼主(2007-03-24):
有没有用rd6000的,最近我飞油鸡,用5节电池。发现幽门通道有点轻微的抖动,来回的摆动,已经换了新的舵机了。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发动机不启动一点也不动,发动机一启动,就会抖?????

网友A:
应是发动机对接收机的干扰

1/接收机远离发动机
2/接收机在防振
3/接收机电池要好,以免带动舵机时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接收机远离发动机
2/接收机在防振
3/接收机电池要好,以免带动舵机时电流不够

谢谢你 了 ,马上改进!!!!!!!

楼主:
还是在抖啊,今天抖得更 厉害 了 ,一推油门,忽的升到两米高!!吓得我 直冒冷汗!!!!!!!!!

网友B:
我有一个RD6000的控 是绿字的那种, (  并非红字的SPORT 也不是蓝字的SUPER)

在控的右上方有一个油门切断按钮? 怎么设置才能让其生效 ?.   TH 菜单中似乎没用CUT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RD6000的控 是绿字的那种, (  并非红字的SPORT 也不是蓝字的SUPER)

在控的右上方有一个油门切断按钮? 怎么设置才能让其生效 ?.   TH 菜单中似乎没用CUT项

取消basic,就可以 进入了!!

继续问,油门抖动怎么 回事???

网友:
看看发动机是否没装好,有晃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消basic,就可以 进入了!!

继续问,油门抖动怎么 回事???

谢谢老兄  关了BASIC就好了 呵呵

网友:
对的关了BASIC就可以了

网友(2007-05-09):
你不开BASIC怎么设置SWH的??不设置混控根本不能飞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