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了一下我的EX-15

楼主(2007-03-24):
作为一个千元以内的充电器EX-15还是比较好用的。但也存在几个问题:原配的风扇寿命不够长、放电时散热不够好,经常会导致整个充电器很烫、做循环时放电的高温会导致放电电阻的管脚脱焊。
针对以上问题做了如下改进:在原配风扇坏了后换了两个带轴承的风扇,但厚度比原来的要厚,再装在原来的地方是装不进去的,所以就考虑要另找地方来装,但还要兼顾其他元件的散热,就考虑把放电电阻移到外面来,把腾出的空间用来装两个风扇,放电电阻架在外面,风扇从里面往外直吹放电电阻,这样热量就不会堆积,由于风扇是从充电器里面抽风往外吹,所以又可以兼顾充电器里面其他元件的散热问题。

网友A:
放电电流看来挺大的 最大多少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电流看来挺大的 最大多少安呀

20A

网友B:
老贾充放电的时候将充电器侧放就没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贾充放电的时候将充电器侧放就没问题啦.

侧放是为了拍图片。用的时候还是正放的,风从里面望外吹,现在外壳一点都不烫,放电板温度也比以前低多了。